如何把晶振的频率通过某个IO输出出去呢?

楼主(2011-08-02):
本人在学着用epm240做个简单的分频器,突然想到我要是不分频直接把频率通过输出引脚输出,那我该怎么写。。。。
求大侠指点

网友:
完全没必要深究,画两个非门直接连接,让Q2自己去综合。

网友:
直接联线不就行了,或者verliog: assign clkout=clk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 要在  always @()条件下么?
   我这个有个输入判别条件,由四个引脚进行模式选择, 那我的判别条件该是啥呢?

楼主:
always @(div_cmd[3:0])
        begin
     case (div_cmd[3:0])

        //4'b0000: clk_o = clk;

        4'b0001: div_num <= 17'd2;
        4'b0010: div_num <= 17'd10;
        4'b0011: div_num <= 17'd20;
        4'b0100: div_num <= 17'd100;
        4'b0101: div_num <= 17'd1000;
        4'b0110: div_num <= 17'd10000;
        4'b0111: div_num <= 17'd100000;

       default: div_num <= 17'd2;
       endcase
        end

div_cmd  是4个IO读入的分频选择
div_num  是分频比
我的这些代码进行判断的   那段代码 //4'b0000: clk_o = clk; 注释掉了就可以用,但是没有不分频的 最少2分频
现在我想把不分频的 也加入进去 我该咋加呢
我没太理解 如果没有always 我定义的assign 不是永远都直接输出clk了么? 那怎么选择分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改成 电平敏感事件触发了

网友:
能分频就能扩频

网友:
assign clk_out = clk;

网友:
可以语言描述使其直通的

网友:
做一个二选一数据选择器,为0时输出直接接clk,其他时候接你的这个分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