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40搭的H桥直流有刷电机驱动请大家看看有哪可以改进的。

楼主(2011-08-02):
电机是100W。24V的有刷电机。
原理图如下

网友:
我现在使用IRF630B搭建H桥,虽然没有成功,但可以给你以下建议
1、对角使用一个信号,节省IO口
2、最好使用隔离驱动或者使用三极管来驱动,这样可以使用高电压驱动。

各位也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使用irf630b搭建h桥,虽然没有成功,但可以给你以下建议
1、对角使用一个信号,节省io口
2、最好使用隔离驱动或者使用三极管来驱动,这样可以使用高电压驱动。
各位也帮忙看看!!

我是用HIP4080 这个芯片来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使用irf630b搭建h桥,虽然没有成功,但可以给你以下建议
1、对角使用一个信号,节省io口
2、最好使用隔离驱动或者使用三极管来驱动,这样可以使用高电压驱动。
各位也帮忙看看!!

继续干,搞到成功。

网友:
电源加大电容滤波

网友:
这样子搞有没有问题。

测试时,主路无法切断,用9V电源,串个小灯,灯泡亮的要命。IO口接负。

网友(2014-12-02):
楼主你增加LC滤波器输出到电机,有何作用?

网友:
过来蹭经验

网友:
这个电路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