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对DA芯片的影响

楼主(2011-08-02):
TLC5618是双通道的12位DA芯片,假若它的基准用TL431做,但供电用DC-DC,其输出电压进度会不会受供电纹波的影响??TL431产生的基准电压纹波非常小。

楼主:
TLC5618是双通道的12位DA芯片,假若它的基准用TL431做,但供电用DC-DC,其输出电压精度会不会受供电纹波的影响??TL431产生的基准电压纹波非常小。

网友:
显然受电压基准的影响。

另,TLC5618价格多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供电也会影响?
价格18元左右吧

网友:
TLC5618    18元,怎么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到TI申请吧! 东西又好 又不要钱

网友:
TL431我用过,但是没并联电解电容的话纹波还是挺大的,建议用示波器看,AD基准必须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说影响肯定都有,你弄好Vref的纹波就行。Vref的影响最大。

TLC5618,18¥/PCS是哪里采购?

网友:
会受供电纹波的影响   DCDC都不能避免纹波的,12位的DA估计会有影响18¥/PCS你买了多少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要说影响肯定都有,你弄好vref的纹波就行。vref的影响最大。
tlc5618,18¥/pcs是哪里采购?

没买,网上看的,不确定

网友:
要说影响肯定都有,你弄好Vref的纹波就行。Vref的影响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要说影响肯定都有,你弄好vref的纹波就行。vref的影响最大。
tlc5618,18¥/pcs是哪里采购?
没买,网上看的,不确定

谢谢!不知道tlc5618的双通道串扰性能怎么样,如果18¥的价格是正品,那就很不错了!

网友:
电源的影响查电源抑制比这一项就知道了,纹波应该看交流的抑制比吧.
好像叫PSRR

网友:
实测一下吧,精度是12位的,输出稳定就行

网友(2014-05-03):
纹波对DA,AD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