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买了一个兄弟9700pc标签机,但不知道如何将标签自动编号,哪位大神搞过。

楼主(2011-08-02):
新买的兄弟9700pc,小小一点点,2600块,不过日本的东西做得确实不错,研究了好几天了,说明书也看了,就是不会自动编号。哪位搞过,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2016-02-14):
>不会自动编号
It need a high level software support.

网友A:
有个软件叫BarTender,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一般标签软件都有计数器,打一张累加1,或者像坛主说的用数据库列表,事先编好号(方便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软件叫BarTender,你可以试试。

BarTender这个软件很强大,用他准没错。

网友:
BarTender最近正在考虑条码打印

网友:
兄弟有模版,还可以自己开发软件。找售后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