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钻头,当洗刀用(尼龙棒) 可以吗?参数怎样设置才不能断刀呀.

楼主(2011-08-02):
如题.
非常感谢.

网友:
不行吧,钻头没有侧刃吧,应该用柱刀或玉米铣刀

楼主:
关键是洗刀没有那么细长的呀

网友:
这么细的铣刀长了很容易断,铣刀都不行,钻头可以吗?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用1mm的铣刀吧,这么细还用钻头非常容易断的,加上你加工的是尼龙,我估计更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洗刀没有那么细长的呀

玉米铣刀有0.6,0.8的

网友:
每次下刀0.5mm,进给速度在1000mm/分以下,主轴转速1w转可以。这是我用1.0mm玉米铣刀的参数

楼主:
1000mm/分,是不是太快了吧.还有0.5mm也太大了吧,关键我需要1厘米长的刀.做齿轮用.太短了齿轮就太短了.

网友:
铣1MM以下的还可以用,不过要摸好刀刃!!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0mm/分,是不是太快了吧.还有0.5mm也太大了吧,关键我需要1厘米长的刀.做齿轮用.太短了齿轮就太短了.
我是用铣刀的,用钻头的话0.2mm的深度吧,速度你可以先调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