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ORES 上的开源项目如何去学习呢

楼主(2011-08-02):
一个I2C的开源代码  OPENCORES 上的 ,里面很多文件夹,哪个代表什么呢   学习主要看哪些内容呢
觉得乱乱的,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fon

t color=green>(原文件名:1.jpg)

网友:
LZ头像的板子什么的,DE2?

楼主:
Genesys Virtex&reg;-5 FPGA 开发套件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genesys virtex&reg;-5 fpga 开发套件

一看这接口就知道是digilent的板子。。。lz真有钱,这板子哪来的啊

楼主:
觉得漂亮就放上去而已   我没用那个开发板  我用的是DE0
呵呵  跑题了,谁能帮我解决那个问题呢

网友:
一般来说trunk\rtl文件夹下面就是这个IP核的源代码,trunk\doc文件夹下就是文档。
其他的文件夹我不知道。貌似有些是仿真用的,有些属于svn更新信息(就我理解,可能不正确)。
我觉得有了IP核的源代码和文档就可以了,所以我就没关其他的文件夹下面的东西。

一般OpenCores上的IP核都有Wishbone总线接口,我觉得玩这些IP核之前最好把Wishbone玩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trunk\rtl文件夹下面就是这个ip核的源代码,trunk\doc文件夹下就是文档。
其他的文件夹我不知道。貌似有些是仿真用的,有些属于svn更新信息(就我理解,可能不正确)。
我觉得有了ip核的源代码和文档就可以了,所以我就没关其他的文件夹下面的东西。
一般opencores上的ip核都有wishbone总线接口,我觉得玩这些ip核之前最好把wishbone玩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至于你说的wishbone总线接口,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没听说过这个东西

网友:
我也只是刚玩不久,谈不上解答,只是分享学习经历。

例如,你下载的这个I2C IP核,你在trunk\doc文件夹下会找到这个IP核的规格书(Specification),打开后第一页会发现下图

说明这个IP核是有Wishbone总线接口的。

然后,在这个规格书的后面会有下图

这就是这个IP核的Wishbone总线接口。

Wishbone总线用于IP核互联的,跟Altera的Avalon总线一个意思。
在这个I2C的IP核中有的接口是连接外部I2C设备的,而IP核出来的数据就是从Wishbone总线出来的。OpenCores还有自己的处理器核,OR1200,可以通过Wishbone接口,把这个I2C的IP核接入OR1200,从而去处理来自I2C设备的数据。

当然,如果你能够直接从I2C的IP核的Wishbone接口获得数据,也就不需要进入OR1200去处理,直接处理获得的数据就可以了。

具体的关于Wishbone的信息,你可以从OpenCores上搜索。有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好的  再次感谢了

网友(2011-09-30):
赞一个,学这行业的还是要会这些东西,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