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对码问题

楼主(2011-08-02):
最近在做一个射频的项目,CPU用的是stm8l,射频芯片用的是Nordic的24L01.已经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受。但是现在想实现对码的功能,在网上搜了很多,就是没有有关对码的信息,不知道对码的原理,机制和协议。坛里的应该有人做过的高手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等到对码功能实现后,定会将项目的代码开源,与大家共同分享。谢谢!!!

网友:
对码我的理解是将遥控器的地址码存储到控制器里面,我也没玩过。个人理解而已

网友:
可以在接受方做一个按键,按下时进入对码模式。

网友:
请问你是要上电对码还是由外界命令启动对码?不知道这个流程图能不能帮上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这是双向的对码,我试了一下,还没有用。我这边是单向的,不开启自动应答。这幅图的来源什么资料,高手有吗???如有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过来,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界命令对码。但是不管是上电对码还是外界命令对码,对码的协议都是一样的啊,只是用什么触发对码状态而已啊。谢谢。

网友:
在下不才,图是在下画的。你的RF通信是单向还是双向,跳频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单向的,不启动自动应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跳频,谢谢

网友:
这样做如何:对码时,让RX发送码值,TX处于接收状态,TX将接收到的码值写入相应寄存器作为发射地址,RX发完后将发送的码值写入相应寄存器作为接收地址。对码就完成了。RX设置为接收状态,如果规定时间之内未收到TX的数据,那么可能对码不成功,可以继续对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经过一些天的研究终于对上码了,但是新问题又出来了。对上码以后就开始发送数据。现在数据发送失败(所谓失败:是指我这边发射机的数据是发出去了,波形也是正确的,但是人家的接收机就是没有反应)。求高手解答。

网友:
对上码后,如果TX和RX在相同频点,且RX一直处于接收状态,那么它收不到数据很可能是因为寄存器没写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犯了一个很坑爹的错误。其实我的对码功能早就实现了。只是不清楚对码完成时接收机是怎样的状态,搞了我一个月。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代码吧。谢谢楼上提出意见的朋友。
一下关于24l01的代码原来用在STM32上面的,现在我用在stm8l上面所以代码做了修改。实现了对码的功能。

//24l01寄存器配置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define NRF24L01_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NRF24L01_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NRF24L01_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NRF24L01_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NRF24L01_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NRF24L01_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NRF24L01_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RF24L01_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bit0:1接收模式,0发射模式;bit1:电选择;bit2:CRC模式;bit3:CRC使能;
                              //bit4:中断MAX_RT(达到最大重发次数中断)使能;bit5:中断TX_DS使能;bit6:中断RX_DR使能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bit1,0:00,3字节;01,4字节;02,5字节;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bit3:0,自动重发计数器;bit7:4,自动重发延时 250*x+86us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bit6:0,工作通道频率;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bit3:传输速率(0:1Mbps,1:2Mbps);bit2:1,发射功率;bit0: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bit0:TX FIFO满标志;bit3:1,接收数据通道号(最大:6);bit4,达到最多次重发
                              //bit5:数据发送完成中断;bit6:接收数据中断;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bit7:4,数据包丢失计数器;bit3:0,重发计数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bit0,载波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1      0x0B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2      0x0C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3      0x0D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4      0x0E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5      0x0F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低字节在前),ShockBurstTM模式下,RX_ADDR_P0与此地址相等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1        0x12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2        0x13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3        0x14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4        0x15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5        0x16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FIFO状态寄存器;bit0,RX FIFO寄存器空标志;bit1,RX FIFO满标志;bit2,3,保留
                              //bit4,TX FIFO空标志;bit5,TX FIFO满标志;bit6,1,循环发送上一数据包.0,不循环;
//////////////////////////////////////////////////////////////////////////////////////////////////////////
//24L01操作线CE

#define Set_NRF24L01_C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fine Clr_NRF24L01_C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fine NRF24L01_CSN  PCout(4) //SPI片选信号

#define Set_NRF24L01_CS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define Clr_NRF24L01_CS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define NRF24L01_IRQ  PCin(5)  //IRQ主机数据输入

#define Set_NRF24L01_IRQ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fine Clr_NRF24L01_IRQ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fine NRF24L01_IRQ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3))
//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20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20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void NRF24L01_Init(void);//初始化
void RX_Mode(void);//配置为接收模式
void TX_Mode(void);//配置为发送模式
u8 NRF24L01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u8s);//写数据区
u8 NRF24L01_Read_Buf(u8 reg, u8 *pBuf, u8 u8s);//读数据区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读寄存器
u8 NRF24L01_Write_Reg(u8 reg, u8 value);//写寄存器
u8 NRF24L01_Check(void);//检查24L01是否存在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发送一个包的数据
u8 NRF24L01_RxPacket(u8 *rxbuf);//接收一个包的数据
void tx_addr(void);
#endif

//24l01底层代码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c,0xe4,0x83,0x3d,0xed}; //发送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c,0xe4,0x83,0x3d,0xed}; //发送地址
u8 packet[RX_PLOAD_WIDTH]={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2,0x0d,0x0c};

//初始化24L01的IO口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GPIO_Init (GPIOB,GPIO_Pin_2,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CE
          Set_NRF24L01_CE;
          GPIO_Init (GPIOB,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nss
          Set_NRF24L01_CSN;
          GPIO_Init (GPIOB,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IT);//IRQ
          SPIx_init();    //初始化SPI
          Clr_NRF24L01_CE;         //使能24L01
          Set_NRF24L01_CSN;        //SPI片选取消
        }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8 i;
        //SPIx_SetSpeed(SPI_SPEED_8); //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SPI写寄存器
//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value:写入的值
u8 NRF24L01_Write_Reg(u8 reg,u8 value)
        {
        u8 status;
        Clr_NRF24L01_CSN;                 //使能SPI传输
        status =SPIx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号
        SPIx_ReadWriteByte(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Set_NRF24L01_CSN;   //禁止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读取SPI寄存器值
//reg:要读的寄存器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
        u8 reg_val;
        Clr_NRF24L01_CSN;          //使能SPI传输
        SPIx_ReadWriteByte(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SPIx_ReadWriteByte(0XFF);//读取寄存器内容
        Set_NRF24L01_CSN;          //禁止SPI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状态值
        }

//在指定位置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Read_Buf(u8 reg,u8 *pBuf,u8 len)
        {
        u8 status,u8_ctr;
        Clr_NRF24L01_CSN;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x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pBuf[u8_ctr]=SPIx_ReadWriteByte(0XFF);//读出数据
        Set_NRF24L01_CSN;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在指定位置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8 status,u8_ctr;
        Clr_NRF24L01_CSN;          //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x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SPIx_ReadWriteByte(*pBuf++); //写入数据
        Set_NRF24L01_CSN;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发送完成状况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
        u8 sta;
        //SPIx_SetSpeed(SPI_SPEED_8);//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Clr_NRF24L01_CE;
        //tx_addr();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Set_NRF24L01_CE;//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0);//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0,接收完成;其他,错误代码
u8 NRF24L01_RxPacket(u8 *rxbuf)
        {
        u8 sta;
        //SPIx_SetSpeed(SPI_SPEED_8); //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NRF24L01_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RX模式
//设置RX地址,写RX数据宽度,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void RX_Mode(void)
        {
        Clr_NRF24L01_CE;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EN_RXADDR,0x01);//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SETUP,0x0f);//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CONFIG, 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Set_NRF24L01_CE;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TX模式
//设置TX地址,写TX数据宽度,设置RX自动应答的地址,填充TX发送数据,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PWR_UP,CRC使能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CE为高大于10us,则启动发送.
void TX_Mode(void)
        {
        Clr_NRF24L01_CE;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CONFIG,0x7c);        //20,Power off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EN_AA,0x00);         //21,NO AUTO-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EN_RXADDR,0x01);     //22,enable rx PIPEO channel 0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ETUP_AW,0x03);      //23, set 5 bytes address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ETUP_RETR,0x00);    //24,disable retr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CH,0x50);         //25,channel 0x50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SETUP,0x06);      //26,1Mbps 0dBm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TATUS,0x70);        //27,channel 0,disable all interrupt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CONFIG,0x7e);        //20,Power on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CH,0x50);         //25,channel 0x50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TX_ADDR,(u8*)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Set_NRF24L01_CE;//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

void tx_addr(void)
{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_TX_PLOAD,packet,10);//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

//以上是24L01的底层代码,下面是发送数据,一下程序只完成了对码。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__disable_interrupt();
    init_cpu();
    //SPIx_init();    //初始化SPI
    NRF24L01_Init();

  TX_Mode();

   __enable_interrupt();

   //
  while (1)
  {}
}

//进定时器中断,发送数据
INTERRUPT_HANDLER(TIM1_UPD_OVF_TRG_COM_IRQHandler,23)
{
  TIM1->SR1=0;
        tx_addr();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TATUS,0x70);//disable all interrupt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TATUS,0xff);//read status
     NRF24L01_Read_Reg(NRF24L01_READ_REG+STATUS);//read status
     Set_NRF24L01_CE;//启动发送
    //SPIx_ReadWriteByte(NRF24L01_REUSE_TX_PL);//retr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REUSE_TX_PL,0xff);//retr
}
//我这边的定时器配置的是9ms,至于你们要配置多长时间用哪个定时器,根据你们自己的协议来,所以这里我也不给出定时器配置的程序了。

网友(2011-09-07):
先M再说

网友:
来晚了,请问有谁知道24L01的CD寄存器,为什么在接收模式下老是读出来的是0呢?我已经发过贴了,可怎么还是没有人知道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28627&bbs_page_no=1&bbs_id=3050

网友:
收发单向对码:收发各做一个对码按键, 发射放采用 固定的 频道和地址 (对于发射本机)
                                      接收方使用固定的频道和地址(对于接收本机)

对码 地址和 频道(公共频道和地址)   当收发双方都按下按键 收发采用公共频道和地址 进行通讯 ,通讯好了之后 接收方把新的 地址和频道写进EEPROM 后续就使用这个来通讯,

接收端可以随意和任何一个发射端 对码  对码成功之后 只能和单个发送设备通讯

不做按键 上电对码也是一样的思路

网友(2011-12-19):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20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用户数据宽度是怎么定义的,为什么define 32,是20的数据宽度,32里包含了些什么内容可以解释下么,谢谢!!

网友(2012-02-19):
回复 楼主:
对码简单的说就是收发通信成功,两人指定一个唯一地址,以后一直用该地址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