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xx的电路疑问

楼主(2011-08-02):
请问图中Q1,Q2(具体型号不清楚)是什么作用的?是用在滑片接触设备中的,就是要通信时才通过滑片接上电源和数据数,通完马上断开

网友:
我想问A0-A2不拉低或者拉高。。。它的地址算什么~?悬空也有电平~?
至于三极管。。。。我也很好奇~~~~求高手求解

网友:
应该就是滤除干扰用的,通信中的小信号太多,这样可能效果更好

楼主:
我想问A0-A2不拉低或者拉高。。。它的地址算什么~?悬空也有电平~?
————————————————————————————————————
在AT24C01,24C02中悬空是为0的

网友:
Q1、Q2电平匹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