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430 编译出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02):
用IAR5.2,编译一个极其简单的P1口中断的小程序,出现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BIS_SR" referred in main ( E:\msp430\my_cx\io_zhongduan\Debug\Obj\main.r43 )
貌似是_BIS_SR没有定义,这个是在in430里面定义的吧,我工程里面没有这个文件啊,是要自己加进去的吗?
求高手指点

网友:
#inlcude<msp430x14x.h>
或者说看看你包括进去的头文件里有没有对__BIS_SR的定义。。

网友:
应该是msp430xxxx.h文件里面定义的

网友:
你查找下头文件里有没有这个定义

网友:
#include<msp430.h>
然后在工程的option中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即可

楼主:
恩,是头文件出了问题。使用这个就没事了#include<msp430.h>
可是为什么新建的项目,IAR会自动给个#include"430io.h"的头文件呢,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我没设置呢,最后感谢高手们的指点

网友:
软件默认给你设置的这个,也不能说算是软件的问题,因为它也不知道你要使用具体哪个型号的单片机。

这个头文件一般来说要自己修改一下,假如你用的是149 那就可以改成 #include <msp430f149.h> 或者 msp430f14x.h

网友:
现在直接用#include “msp430.h”或者#include “io430.h”都可以,在IAR的option中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编译器就会自动调用相应的头文件。不需要更改头文件。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9楼大方法的,用着还可以啦,呵呵

网友:
头文件有没有对啊。。。

网友(2011-10-20):
IAR for 430 中 包含了
#include "io430.h"
还是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