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FT中的POL和VCOM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08-02):
我以前用过一款群创的AT070TN92屏,里面没有POL脚,用起来很顺,两个VCOM脚接的是一直流电平,大概3.2V左右。可最近用一款AT056TN52屏,有一个POL脚和两个VCOM脚,我也是按照群创手册中的原理图来处理POL和VCOM脚的,程序运行后POL脚为7.5K左右的方波,VCOM为7.5K方波叠加了一个直流电平,直流电平大概为1V左右,不过方波顶部并没有到3.3V,而是2.5V左右。我想要的程序运行结果也没出来。我量了一下,Vsync和Hsync的波形和频率都是正确的,数据线是接成565形式的,引脚电平也是对的,也就是说时钟和数据线都是正确的,但是我测试显示全蓝色,运行后并没有蓝色出现。

网友(2011-11-05):
TFT LCD常用信号解释:

    LED_Cathode/LED_Anode:LCD背光电源供电
    M/POL:液晶驱动极性转换型号,用于产生VCOM信号
    RESET:全局复位信号
    CS/SCL/SDI:LCD TCON IC的配置端口
    DATA[0:23]:LCD RGB24BIT数据信号,一般我们使用16BIT,因为在人的肉眼观察下16BIT的色彩和24BIT的色彩没有太大区别,而16BIT所需处理的数据量比24BIT小很多,一般情况我们把剩余的地位数据线连接到高位。
    HSYNC:水平同步时钟信号
    VSYNC:垂直同步时钟信号
    DOTCLK:象素时钟信号
    VDD:数字电源,一般是3.3V
    AVDD:模拟电源,一般是5V
    VGL:GATE OFF控制电压
    VGH:GATE ON控制电压
    VCOM:LCD公共驱动电极
    ENABLE:data enabl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