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用AD在铺铜时会把所有的网络全部短路。。不是PLACE FILL。。是真用PLACE

楼主(2011-08-02):
图片如上。请知道的大侠说一下。。谢谢。。

网友:
鋪銅选的层对了吗?

楼主:
没有错的。用AD好久了。刚接一个走的人的案子。 就搞成这样。在PROTEL里边也是一铺就搞成一块了。
低级错误也没有发现。。真的很奇怪。谢谢楼上。

网友:
是不是允许短路了?

网友:
安全距离是否设为0了

网友A(2012-09-05):
DRC没有开启吧! T + P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没有开启吧! T + P看下

谢谢楼上的。不是规则或者其它的,是PCB文件的本身的问题。后来把里边的所有东西COPY后特殊粘贴在一个新建的PCB文件里边。搞定

网友(2012-12-06):
我刚碰到一次,是设计规则没有设好!

网友(2023-06-03):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是规则或者其它的,是PCB文件的本身的问题。后来把里边的所有东西COPY后特殊粘贴在一个新 ...

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别人的板子。另存为都不好用,只能paste special。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