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好盈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我写的程序是输出pwm  20ms周期, 第一阶段占空比是2ms延时3s可以转起来,但是程序第二阶段输出的是1ms占空比延时3s,第三又是2ms占空比但是这次就转不起来了

然后改了一下,第一阶段1ms占空比然后延时,第二2ms,第三1ms,,,这次的现象是又停不下了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 i=0;i<250;i++)
        {
                P0=255;
                delayms(1);
                P0=0;
                delayms(19);
        }
        for(i=0;i<300;i++)
        {
                P0=255;
                delayms(2);
                P0=0;
                delayms(18);
        }
        for(i=0;i<300;i++)
        {
                P0=255;
                delayms(1);
                P0=0;
                delayms(19);
        }

是不是变化幅度太大的原因呢,,delayms是个1ms为单位的延时

网友:
错了错了,PWM信号高电平 0.5ms~1.5ms对应0~90度舵机,对应电调是0~100%

你一调就一个ms,做不了的

网友A:
我用定时器产生100us的中断250次一个周器调节功率的变量从5到20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感谢两位,最后发现问题所在,keil的优化把好多语句优化没了,当时调试的时候好多语句加不上断点就觉得奇怪,现在把优化调成0就好了

网友(2011-10-02):
我也mark一下,以后要研究这块的

网友(2012-06-09):
正在搞这一块,正在研究电调。。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 ...

这个不是优化的问题,像majianjia 阿嘉^_^他说的,接口的协议你就弄错了,是0.5ms-1.5ms。变化的分辨率是us级别

网友(2012-12-25):
请问你的 好盈电调 弄好了没 可不可以发一个 程序给我看看嘛。 这个电调就是直接用  PWM控制就可以了吗

网友:
mark ,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电调的pwm脉宽都一样

网友C:
上次使用好赢电调,记得最初必须有一个0%油门的1-2S延时,防止电调误启动浆伤人。 使用时1ms-2ms 对应油门的0%-100%。 我没有严格使用20ms匹配ppm周期,保证脉宽在1-2ms范围里就可以。

网友(2013-03-16):
引用 网友A:
我用定时器产生100us的中断250次一个周器调节功率的变量从5到20变化。

楼主,我的无刷电机也这么个情况,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吗。参考一下

网友(2013-04-23):
引用 网友C:
上次使用好赢电调,记得最初必须有一个0%油门的1-2S延时,防止电调误启动浆伤人。 使用时1ms-2ms 对应油门 ...

好赢的电调周期不必是20ms也可以使用?

另:我手头上没有锂电池 用9v  或者12v的直流电源行不   貌似他们输出电流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定时器产生100us的中断250次一个周器调节功率的变量从5到20变化。

你这个脉宽是针对好赢的电调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定时器产生100us的中断250次一个周器调节功率的变量从5到20变化。

好赢电调怎么配置啊

我是按照你说的那样  100us

5-20对应脉宽范围

设置半天总是偶尔转一下就停下来  有点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赢电调怎么配置啊

我是按照你说的那样  100us

都很久的事情了早就忘了,主要得设置油门行程 从最小脉宽一直加到最大然后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