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500mV档)量TP端得到3.38V,(2V档)量2S锂电池提供的电源,得到9.45V,而实际上应该

楼主(2011-08-02):
似乎是与ATT档位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的,这个示波器不能测试直流电平,只能对交流信号测试峰峰值和有效值,我不知道你的数据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呵呵,是这样的
触发选在NORMAL模式,SPEED在10ms档
表笔与被测点由未接触到接触上
即可触发一次,并得到VPP...

楼主:
另外,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63799&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vpp&bbs_id=3051”中
  zhxzhx 一丁的修改版.
  改进:
1.Vpp的计算,电平时是以基线为0的绝对值电压,脉冲时时峰峰值

这个思路似乎也不错,呵呵...

楼主:
测一独立变压器输出,万用表为9.45V
ATT为2V,示波器无论波形曲线还是我上述方法触发得到的读数,都在10.87V左右
ATT为5V,示波器无论波形曲线还是我上述方法触发得到的读数,都在11.92V左右
用普通示波器量,平均值是9.5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在改变程序后需要自己校准,我的办法是用电池和多圈电位器产生控制电压,用示波器检测幅度(agilent 54641d 2g 350m),用万用表监测控制电压(fluke 8808)

我这个问题似乎与此有关
不知校准的具体操作流程是?

楼主:
刚打开电路图看了下,
操作流程似乎是修改VAMP,给AD603AR不同的增益电压,以让放大后的输出与实际一致...
估计VPOS调整偏移,VAMP调整放大倍数
具体要晚点看看AD603AR的手册,并有时间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