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模块屏蔽壳的设计及焊接

楼主(2011-08-02):
有个项目,一个无线模块,大概3cm×3cm大小,需要加屏蔽壳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教下各位

1、PCB设计时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怎样设计可以方便加工厂批量焊接
3、加工厂焊接带屏蔽壳的模块时,步骤是怎样?需要两次回流焊吗?(先焊接元件,再焊接屏蔽壳?)

楼主:
帖子沉了

网友:
在外边包一圈宽度合适的地,裸露,打孔,做沉金,而且我觉得不应该先做调试,完了再把屏蔽壳焊上嘛,万一焊上以后发现有问题维修起来不是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我觉得不应该先做调试,完了再把屏蔽壳焊上嘛
----------------------------------------------

我也在考虑这个呢,不过根据上一批做的来看,很少有坏的

网友:
有那种插槽,可以插屏蔽壳的。用这样的东西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这样的东西?去哪里可以找到?麻烦提供点信息

网友:
楼主找几部诺基亚拆开就有思路了,它有三种屏蔽盖:分离式,卡扣式,焊接式。
分离式:屏蔽盖装在后壳上,它边缘有弹簧片,保证压紧主板和屏蔽性能。典型机型:3120,6100,6610,3100,8210,8250,7210,7250......
卡扣式:主板要屏蔽的电路外围有一圈屏蔽框,屏蔽盖是扣在屏蔽框上的,它上面有很多眼,用来散热吧,屏蔽盖边缘有几个扣子,厂家机器扣的很紧,不可能脱落。没专用工具拆下来扣子就变形,就没法扣得很紧了。具此可以判断有无私自拆开。也方便调试。典型机型:3310,3330,7610,6670,6680,6681......
焊接式:就是通常的屏蔽盖,要热风枪拆和装。典型机型:E66,E71,E72......
有些机型是上面三种都有的,比如:N70,N72......

网友:
下面是我之前发布的诺基亚主板彩图,也发布其他厂家的。楼主去看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94093&bbs_page_no=1&bbs_id=3026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28924&bbs_page_no=2&bbs_id=3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