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篇文章《电力线通信与网络融合解决方案.pdf》

楼主(2011-08-03):
有一个疑问

homeplug的标准中针对低速窄带的电力线标准HPCC发行了吗?

文章中看到:

2006 年3 月HomePlug 家庭插电联盟宣布,该联盟今年已经在PLC 标准领域取得重
大进展,HomePlug 将在2006 年3 季度正式批准其“指令与控制技术规范”—HPCC
(HomePlug Command & Control)

但是下面搜索了下就没下文了,窄带的这个标准最后是不是不做了?

图中一个低速的HomePlug Green Phy 也是最低 1Mbps 的有效数据速率 (3.8 Mbps 物理层速率) , 图中没有HPCC了。。。手头上芯片PL3106才最高500bit的速度,设计是超表用的

homeplug (原文件名:homeplug.jpg)

电力线通信与网络融合解决方案 ourdev_663704EV05E6.pdf(文件大小:481K) (原文件名:电力线通信与网络融合解决方案.pdf)

请熟悉的大大指导下?

网友:
布线的结构一般分为几个大块:

园区配线间:放置管理整个园区的网络设备及配线设备,由于主要是光缆介入,要考虑光纤的配线,并通过光缆主干链接各个楼

室外主干:室外多心光缆

建筑物配线间:放置管理本建筑物的网络设备,及链接到每个楼层的光缆主干

室内主干:室内多心光缆

楼层配线间:管理本层网络,主要为双绞线配线设备

水平线缆:为楼层到工作区面板的部分,为双绞线

工作区:面板、插座和跳线即可

楼主:
悄悄的UP下~~

网友(2014-10-20):
国内有没有HomePlug HPCC的芯片或者其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