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牛人的作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蝙蝠侠曲线~

楼主(2011-08-03):
国外牛人的作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蝙蝠侠曲线~

不知坛子里是否有软件大牛~验证一下~

网友:
用分段函数了。

网友:
呵呵,这就是对一个事物理解的不同啊,国外把不好玩的变成好玩的,国内肯定是出图,然后问怎样用数学公式实现此图。

网友:
以下是正确的解题过程

网友:
淫才真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下是正确的解题过程

哥差点把可乐喷出来...

网友:
是正解吗,当x=0时,方程就不能成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正解吗,当x=0时,方程就不能成立???????????/

有过Y轴的啊

网友:
这个函数主要用来干嘛的?

网友:
都分了N段了。。。验证貌似不难吧

网友:
matlab可以仿真这个函数图象么~?

网友:
LZ害死我了,图像真模糊,好多5,75实际上是.5 .75 郁闷,继续找错,没画出来蝙蝠侠,画出一只怪物昆虫~~

网友:
matlab可以的

粘贴一下代码到matlab

即可
clf; clear; syms x y;
eq1 = ((x/7)^2*sqrt(abs(abs(x)-3)/(abs(x)-3))+(y/3)^2*sqrt(abs(y+3/7*sqrt(33))/(y+3/7*sqrt(33)))-1);
eq2 = (abs(x/2)-((3*sqrt(33)-7)/112)*x^2-3+sqrt(1-(abs(abs(x)-2)-1)^2)-y);
eq3 = (9*sqrt(abs((abs(x)-1)*(abs(x)-.75))/((1-abs(x))*(abs(x)-.75)))-8*abs(x)-y);
eq4 = (3*abs(x)+.75*sqrt(abs((abs(x)-.75)*(abs(x)-.5))/((.75-abs(x))*(abs(x)-.5)))-y);
eq5 = (2.25*sqrt(abs((x-.5)*(x+.5))/((.5-x)*(.5+x)))-y);
eq6 = (6*sqrt(10)/7+(1.5-.5*abs(x))*sqrt(abs(abs(x)-1)/(abs(x)-1))-(6*sqrt(10)/14)*sqrt(4-(abs(x)-1)^2)-y);
eqf = '((x/7)^2*sqrt(abs(abs(x)-3)/(abs(x)-3))+(y/3)^2*sqrt(abs(y+(3*sqrt(33))/7)/(y+(3*sqrt(33))/7))-1)*(abs(x/2)-((3*sqrt(33)-7)/112)*x^2-3+sqrt(1-(abs(abs(x)-2)-1)^2)-y)*(9*sqrt(abs((abs(x)-1)*(abs(x)-3/4))/((1-abs(x))*(abs(x)-3/4)))-8*abs(x)-y)*(3*abs(x)+3/4*sqrt(abs((abs(x)-3/4)*(abs(x)-1/2))/((3/4-abs(x))*(abs(x)-1/2)))-y)*(9/4*sqrt(abs((x-1/2)*(x+1/2))/((1/2-x)*(1/2+x)))-y)*((6*sqrt(10))/7+(3/2-abs(x)/2)*sqrt(abs(abs(x)-1)/(abs(x)-1))-(6*sqrt(10))/14*sqrt(4-(abs(x)-1)^2)-y)=0';
axes('Xlim', [-7.25 7.25], 'Ylim', [-5 5]);
hold on
ezplot(eq1,[-8 8 -3*sqrt(33)/7 6-4*sqrt(33)/7]);
ezplot(eq2,[-4 4]);ezplot(eq3,[-1 -0.75 -5 5]);
ezplot(eq3,[0.75 1 -5 5]);
ezplot(eq4,[-0.75 0.75 2.25 5]);
ezplot(eq5,[-0.5 0.5 -5 5]);
ezplot(eq6,[-3 -1 -5 5]);
ezplot(eq6,[1 3 -5 5]);
title('Batman');xlabel('');
ylabel('');
hold off
figureaxes('Xlim', [-7.25 7.25], 'Ylim', [-5 5]);
hold on
ezplot(eqf, [-7 7 -3 3]);
hold off

网友:
matlab 显示如下

matlab显示 蝙蝠侠曲线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顶14、15L
以及3L,哈哈

网友:
这图有意思

网友:
哈,真有意思~~

网友:
ksniper 厉害,俺画了一中午没画出来 , 郁闷,不玩了。

失败,蝙蝠变大螃蟹 (原文件名:gnuplot.png)

网友:
14L,3L顶。解得漂亮

网友:
意义不大,几段曲线的合成。

网友:
matlab有意思~~~

网友:
厉害,还有matlab仿真!!

网友:
确实不错~~~呵呵呵,再设计个超人出来~~~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图那个是一幅图集的一篇,你可以搜一下,说的是高中生的各种搞笑,特别好笑,哈哈

网友:
DING一下了要。

网友:
http://funnyexam.com/answers/popular/3100-what-teacher-uses-crayon

网友:
还是矩阵厉害啊~~~~

网友:
哈哈,好玩啊,太奇妙了。

网友:
顶,这个也能玩,有时间也搞搞看.

网友:
漂亮,能转换成C语言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资深“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