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的网友来拍砖:广告满天飞, 新唐MO性能差得可以去死?...(请关注45楼的开源测试提

楼主(2011-08-03):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网友:
没有用过~~只用过LPC1114的表示应该不至于吧?!!

网友:
没用过,先MARK。

网友:
还没轻易的换NXP的!

网友:
我用送的M051评估板试用了一些片上资源,感觉性能非常强劲,想以后把一些8位机项目转成M051。

ADC有位网友项目中有用到说准确性很满意。上面29楼网友的说法没有根据

网友:
参加过研讨会,送了两块板子,不过没时间折腾,现在还在用stm32。这个新唐M0号称是跟8051比,这样的话,什么功耗、性能估计人家觉得比8051好就行,成本第一吧。不过空洞的广告确实不少,有实质性内容的帖子几乎没见过,不像其它CM3/CM0芯片,深入讨论很多。

网友:
坛子里有个贴子说可以申请样片,联系了又说不行,就买了块200块钱的试验板和4片芯片,板上还带个小屏。收到板后想点下屏,结果人家技术说例程还没编好呢。这几个月过去了,不知道例程编好了没有。

网友:
只用过NXP m0。

网友:
真是这么差?还准备弄个板来折腾一下呢

网友:
额。。谈不上好感。虽然手上也有2个小板子,但都没去试用。他们的推广力度也不大(我说的推广力度不是指发广告,而是像曾经的STM32一样推广)。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下是网友在帖子中的意见。  我们在审核与管理论坛时,有这样的感觉:新唐的广告满天飞。
新唐的性能如何?相信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很多网友使用过,大家可以来拍拍砖了。
【29楼】 guanggaoren
积分:82
派别:
来自:
用过新唐的m0,内置温感器漂到天上去了.adc 12位顶多当8位用,die做的相当巨大.不要谈任何功耗.
不会再用新唐的片子了.最近用stm8感觉爽.新唐真可以去死了!

既然guanggaoren这么说,为什么不把测试条件和测试代码发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送的m051评估板试用了一些片上资源,感觉性能非常强劲,想以后把一些8位机项目转成m051。
adc有位网友项目中有用到说准确性很满意。上面29楼网友的说法没有根据
"adc有位网友项目中有用到说准确性很满意" 能将这个帖子的链接也贴上来?
为了表示公正, 可以开一个新的讨论,大家制定一个测试方法,分别测试 m051 及stm32 (都是32位mcu)的adc性能。 测试出结果后就更有说服力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16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M051&bbs_id=9999
报歉,是“单路ADC的准确性及稳定性基本满意”
“比如,我用A路测温度,B路测电压、C路测电流,D路测绝缘等等,如果ABCD各通道的输入电压信号没有超

过AVCC(这里是AVCC接的3V,片子没有VREF端,用的是模拟电源作为基准),各路的测量信号很准,这没

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这么差,应该说你还没有用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送的m051评估板试用了一些片上资源,感觉性能非常强劲,想以后把一些8位机项目转成m051。
adc有位网友项目中有用到说准确性很满意。上面29楼网友的说法没有根据
"adc有位网友项目中有用到说准确性很满意" 能将这个帖子的链接也贴上来?
为了表示公正, 可以开一个新的讨论,大家制定一个测试方法,分别测试 m051 及stm32 (都是32位mcu)的adc性能。 测试出结果后就更有说服力了。
http......

温度是用M0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
我当时测试时这个传感 器温度误差和手册差了几倍之多.还有就是其IO的翻转速度,不是一般的慢.
对这个片子一点好感也没有.

网友:
http://bbs.21ic.com/icview-239205-1-1.html
这是DIE的对比.可能上面有二一爱C的被*了.

网友:
IO翻转 我实测有5M多 接近6M,和AT91SAM7SXXX基本一样。
要用寄存器操作方式

新唐是M0 ,和STM32 的M3比还是差很多,价格也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当时测试时这个传感 器温度误差和手册差了几倍之多.还有就是其io的翻转速度,不是一般的慢.
对这个片子一点好感也没有.

IO翻转还不错,有IO口位操作,我用12M外部晶振翻转有800多HZ,同时有开四个定时器中断和一个SYSTICK中断(周期很短),如果
关掉这些中断的话应该可以达到1MHZ左右的翻转速度,PLL50M翻转我没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当时测试时这个传感 器温度误差和手册差了几倍之多.还有就是其io的翻转速度,不是一般的慢.
对这个片子一点好感也没有.

能否上传测试代码,我也试看看。不是一般的慢是多少?

网友:
AVR在上到20M时可以翻出10M标准方波.

新唐的即便在跑48M(可以跑USB,内部PLL)时谁又能程控翻IO出10M的.同时谁能做到精准在手册的指令执行时间上算出翻转电平时间的?好像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当时测试时这个传感 器温度误差和手册差了几倍之多.还有就是其io的翻转速度,不是一般的慢.
对这个片子一点好感也没有.
能否上传测试代码,我也试看看。不是一般的慢是多少?
几个月了,代码好像也没有保留.我也希望是我没有用好.我最希望的是IO的速度可以快些,时间可以准些.但这些均失败了.

网友:
"AVR在上到20M时可以翻出10M标准方波"

此话当真?求代码

网友C:
说实话,坛子里新唐的广告确实有点多,实际应用的相关资料少之又少,内置温度传感器未用过,ADC 12位顶多当8位用,这个话有点过了,不知讲话的这位坛友是如何测试的。连本坛用M0点个1602液晶的网友,只发图片显示“B”,无源码等实质性内容.....唉。当初我也是花近200元在代理那买的板子,照着新唐的例程玩一遍。后来从菜农那里搞到了助学的板子。在此板子上面玩过18B20,通过串口在线显示当前温度和读取64位ID。M0起码是低价位的32位机,比8位功能强多了。最近一直忙于其它事,M0板子玩的少了。附上源码及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avr在上到20m时可以翻出10m标准方波"
此话当真?求代码

当然当真了...代码就不上了.C不行的.上汇编直接操作IO的口.试一下就知道了.从04年就全汇编AVR了.AVR这块不要和我争了....
GCC上几句ASM你就可以试出来了.

网友:
我用过

感觉还行,比51强是一定的

比别的什么的~~~~~不好说

没用过STM32

网友:
我正准备用M0做点东西,弄好了测试测试

网友:
俺承认楼主位的那几句是以夸张的手法描写的.不过确实没什么好感了.IO的速度和时间用指令执行时间来算算不出来.这点最让人不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送的m051评估板试用了一些片上资源,感觉性能非常强劲,想以后把一些8位机项目转成m051。
adc有位网友项目中有用到说准确性很满意。上面29楼网友的说法没有根据
"adc有位网友项目中有用到说准确性很满意" 能将这个帖子的链接也贴上来?
为了表示公正, 可以开一个新的讨论,大家制定一个测试方法,分别测试 m051 及stm32 (都是32位mcu)的adc性能。 测试出结果后就更有说服力了。

MO51的没测过ADC,SMT32的ADC我不满意。

网友:
m0 和 m3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avr在上到20m时可以翻出10m标准方波"
此话当真?求代码
当然当真了...代码就不上了.c不行的.上汇编直接操作io的口.试一下就知道了.从04年就全汇编avr了.avr这块不要和我争了....
gcc上几句asm你就可以试出来了.

硬件SPI就可以到 1/2 Fosc,AVR IO 很强,要不是他 主频 和 高端资源 有些落后,熔丝位不易补救,我会一直用它做小产品。

至于新唐M0,广告看了很多,但没用过, 感觉他位置尴尬,要重新学他头痛,还不如头痛学STM32,至于芯片Bug,就宁愿相信大厂了。

网友:
ST的最起码会把误差控在手册内.页新唐是把手册控在芯片的误差内.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avr在上到20m时可以翻出10m标准方波"
此话当真?求代码
当然当真了...代码就不上了.c不行的.上汇编直接操作io的口.试一下就知道了.从04年就全汇编avr了.avr这块不要和我争了....
gcc上几句asm你就可以试出来了.
硬件spi就可以到 1/2 fosc,avr io 很强,要不是他 主频 和 高端资源 有些落后,熔丝位不易补救,我会一直用它做小产品。
至于新唐m0,广告看了很......

是的.这也是我之前想把目前一些项目换掉的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当时的价格),但现在一些换STM8了,一些换STM32了.

网友:
盆友们啊?没有用过的不要随便下结论啊。也不要人云亦云。
读书时学过《小马过河》那篇文章么?它告诉我们,只有自己试了才知水深水浅,不要听人说水深就不敢过河,也不要听人说水浅就“MM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用过的也不能随便下结论啊,或许是你自己的程序没写对呢?

ADC我没用过,不做评论。
我现在正在用 M054LAN 做项目,感觉性能上还是非常强大的。用到的模块有,WDT TIMER PWM SPI UART FMC GPIO,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起码对得起这个价格。

当然,新唐的确在某些方面做得不足:比如技术支持,文档资料,驱动程序等,还不是很完善,我在调试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要看到他们的技术人员还是比较布耐心地听取用户的意见,在不断的改进。相信会做得越来越好。
我支持新唐。

网友:
回复 网友B:
avr在上到20m时可以翻出10m标准方波.
新唐的即便在跑48m(可以跑usb,内部pll)时谁又能程控翻io出10m的.同时谁能做到精准在手册的指令执行时间上算出翻转电平时间的?好像不可以.

72MHz的STM32最快也只能翻出18MHz方波好吧……

网友:
唉,闪人了.不理这混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送的m051评估板试用了一些片上资源,感觉性能非常强劲,想以后把一些8位机项目转成m051。
adc有位网友项目中有用到说准确性很满意。上面29楼网友的说法没有根据
"adc有位网友项目中有用到说准确性很满意" 能将这个帖子的链接也贴上来?
为了表示公正, 可以开一个新的讨论,大家制定一个测试方法,分别测试 m051 及stm32 (都是32位mcu)的adc性能。 测试出结果后就更有说服力了。

ADC性能我用过的到现在为止最好的是C8051F060的16位ADC
从-40到+60漂移很小。

网友:
大家别吵了,我现在就去翻一翻IO。
:)

网友:
新塘就是诈骗犯,骗你说2块,5块1片,到时候真的要了,就告诉你没货,要你换,10块20块的芯片,简直是坑爹的,纯属诈骗.
说有样片,1申请告诉你没有,要掏钱买,买个2,3片还不理你.
功能再强劲,没货源有个鸟用,谁敢折腾啊,做出来没芯片,干瞪眼,到时候都是贵的芯片才有货,那真是哭爹喊娘了噢
打死不用这个垃圾东西,根本不靠谱

网友:
顺便问一下大家:

驱动外围器件时。

是 IO翻转 用的多?还是内部资源(如 SPI,I2C )用的多?

听说 STM32的FSMC与I2C用冲突?

I2C上挂多个器件时, 用内部资源驱动,方便管理吗?

请试过的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SMT32就不用测量吧,好几年了。MO到可以测测。

网友:
一直在用STM32的飘过

网友:
这样比较没意义,m0是面对低功耗的控制,m3是面对高性能控制的
指令集都不太一样。
要是比的话 可以用同是m0核的lpc1114和 m051比比看。

网友:
找人试一下M0就行啦,stm32可以问gzhuli 咕唧霖。

M0确实不厚道,闹了1年,没送多demo和样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结果明显.回复【43楼】armok 阿莫
回复 网友B:
唉,闪人了.不理这混水了.
哈哈,你是男主角,不要闪。。
将你的测试电路图、代码全部发到这里吧。为表示公正,我们会找一个高手点的网友帮忙验证。

我的电路就是M0的研计会上送的小板.马上上个图...

网友:
持续关注一下。

网友:
m0和m3比没意义啊
要是比较a1x来,更是渣了

m0和m0比比较好

网友:
懒,不想再写代码了.反正不如STM32.这是肯定的.睡觉去了......

网友:
我用了研讨会送的测试版,感觉还不错啊,主要的问题是货源少,像我们业余玩的,买不到片子这个很郁闷,即使偶尔找到个卖的,价格也贵的要死

网友:
回复 楼主:

表示支持,表示感谢!

网友:
M0的ADC实测过,当10位用是有保证的,内部时钟连接串口一直没搞定,用外部12M晶体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测试芯片型号 M054LAN
测试设备,逻辑分析仪+开发的产品样板

22.1184 MHz内部时钟(可能有一点点误差)
低电平时间 85ns ,高电平时间 95ns ,周期 180ns。
IO 翻转速度为 5.5555555555555MHz

50MHz PLL倍频下
低电平时间 35ns ,高电平时间 45ns ,周期 80ns。
IO 翻转速度为 12.5MHz

测试代码如下:
IAR 最高优化

void main(void)
{
  DrvSYS_SelectPLLSource(E_SYS_INTERNAL_22M);
  DrvSYS_Open(50000000);
  while(1)
  {
    P20_DOUT=1;
    P20_DOUT=0;
    P20_DOUT=1;
    P20_DOUT=0;
    P20_DOUT=1;
    P20_DOUT=0;
    P20_DOUT=1;
    P20_DOUT=0;
    P20_DOUT=1;
    P20_DOUT=0;
    P20_DOUT=1;
    P20_DOUT=0;
    P20_DOUT=1;
    P20_DOUT=0;
    P20_DOUT=1;
    P20_DOUT=0;
    P20_DOUT=1;
    P20_DOUT=0;
    P20_DOUT=1;
    P20_DOUT=0;
  }
}

汇编代码:
main:
        0x7f8: 0xb580         PUSH      {r7, lr}
  DrvSYS_SelectPLLSource(E_SYS_INTERNAL_22M);
        0x7fa: 0x2001         MOVS      r0, #1
        0x7fc: 0xf7ff 0xfc9f  BL        DrvSYS_SelectPLLSource  ; 0x13e
  DrvSYS_Open(50000000);
        0x800: 0x480d         LDR.N     r0, ??DataTable1        ; 0x2faf080 (50000000)
        0x802: 0xf7ff 0xfd09  BL        DrvSYS_Open             ; 0x218
        0x806: 0x2000         MOVS      r0, #0
        0x808: 0x490c         LDR.N     r1, ??DataTable1_1      ; GPIO_P20_DOUT
        0x80a: 0x2201         MOVS      r2, #1
    P20_DOUT=1;
??main_0:
        0x80c: 0x600a         STR       r2, [r1]
    P20_DOUT=0;
        0x80e: 0x6008         STR       r0, [r1]
    P20_DOUT=1;
        0x810: 0x600a         STR       r2, [r1]
    P20_DOUT=0;
        0x812: 0x6008         STR       r0, [r1]
    P20_DOUT=1;
        0x814: 0x600a         STR       r2, [r1]
    P20_DOUT=0;
        0x816: 0x6008         STR       r0, [r1]
    P20_DOUT=1;
        0x818: 0x600a         STR       r2, [r1]
    P20_DOUT=0;
        0x81a: 0x6008         STR       r0, [r1]
    P20_DOUT=1;
        0x81c: 0x600a         STR       r2, [r1]
    P20_DOUT=0;
        0x81e: 0x6008         STR       r0, [r1]
    P20_DOUT=1;
        0x820: 0x600a         STR       r2, [r1]
    P20_DOUT=0;
        0x822: 0x6008         STR       r0, [r1]
    P20_DOUT=1;
        0x824: 0x600a         STR       r2, [r1]
    P20_DOUT=0;
        0x826: 0x6008         STR       r0, [r1]
    P20_DOUT=1;
        0x828: 0x600a         STR       r2, [r1]
    P20_DOUT=0;
        0x82a: 0x6008         STR       r0, [r1]
    P20_DOUT=1;

好啦,IO 口翻转测试结果出来了,看结果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要光说不练,先试了再说。

网友:
59楼这样才阳真把式!

我之前用跑12M时测的IO速度仅是用这个测,看来这样速度完全低估啊
  while(1)
  {
    P20_DOUT=1;
    P20_DOUT=0;
  }
用波器测,测出结果偏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m0的adc实测过,当10位用是有保证的,内部时钟连接串口一直没搞定,用外部12m晶体一点问题没有
m0的adc实测过,当10位用是有保证的?  --- 它的数据手册上写的是多少位? 应该按数据手册上的规范进行测试。
内部时钟连接串口一直没搞定?
看来是一个大缺陷啊。这只是最基本的性能要求。

我晚上回去跑跑串口试试

网友:
这里关于M0芯片的讨论好冷清,曾经发一个帖,都只有16个回复,其中的4个还是自己盖的楼。

网友:
感觉较真某某动作某某外设性能的,似乎有一点寻找廉价替代方案的味道。

不过,从完全旁观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个8楼提出的问题才是大问题。技术支持力度够不够,资料刷新速度快不快,这会决定你未来能跟这个厂家走多远。蒋介石上了英美的船,汪精卫上了日本的船,结局如何用数年时间就清楚了。

网友:
M051不等于M0

网友:
M051还是不错的,我一直在使用,但是其抗干扰性好像没AVR好,资源比AVR丰富。我在驱动步进电机、大功率电机的时候没出现其它一些异常。至于ADC什么的没使用,本人从不看好任何内部AD。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测试出来的结果含有 while(1) 跳转的代码,所以并不是真实的IO口翻转速度。不信你看汇编结果。
要看IO口自身的翻转,就应该连续置高置低,不包括其它跳转代码。
而且你看我是用IAR开的最高优化,生成的连续置高置低汇编代码相当精简,先把0和1送到 r0 和 r2,然后直接 STR到[r1] ,一条C语句就只有一条汇编指令。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和STM32一样,GPIO总线时钟是CPU时钟一半,所以最大翻转速度是CPU时钟的1/4。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测试出来的结果含有 while(1) 跳转的代码,所以并不是真实的io口翻转速度。不信你看汇编结果。
要看io口自身的翻转,就应该连续置高置低,不包括其它跳转代码。
而且你看我是用iar开的最高优化,生成的连续置高置低汇编代码相当精简,先把0和1送到 r0 和 r2,然后直接 str到[r1] ,一条c语句就只有一条汇编指令。

受教了,我之前测IO翻转速度一直用这种错误的方法测的,惭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测试芯片型号 m054lan
测试设备,逻辑分析仪+开发的产品样板
22.1184 mhz内部时钟(可能有一点点误差)
低电平时间 85ns ,高电平时间 95ns ,周期 180ns。
io 翻转速度为 5.5555555555555mhz

引用图片

(原文件名:22.1184mhzio周期.......

这不是M0.

网友:
建议M051和LPC111x作一次对比,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这样选择起来才有针对性。

网友:
内部温度传感器忽略,受内部结温、pcb板电源IC等发热的影响,这东西相差10度都很正常。
不过比较关心ADC的精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mcu做廉价的产品,
adc 10bit或更高
ram > 768B
价格最好5元以内。
现在准备用pic的一款。
msp430g2系列有一个将来出货的型号也不错。
新塘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有其它网友给出测试代码和实测结果,
提出问题的“guanggaoren”一行代码都没有,这样也太不给力了吧

网友:
用了stm32, 现在功能基本摸透,越用越觉得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mcu做廉价的产品,
adc 10bit或更高
ram > 768b
价格最好5元以内。
现在准备用pic的一款。
msp430g2系列有一个将来出货的型号也不错。
新塘的不知道怎么样。

STM8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不是M0.

M054LAN不是M0难道是M3?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不是M0.

请你证明一下,M054LAN 为什么不是 M0?

网友:
我公司目前也有个产品在用M052做。

期间也确实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1. AD 我用连续扫描8次平均,采样平率5K×5 跳动1 LSB  手册上说明了只有10BIT的精度。。
   这个AD的采样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不将AD时钟分频,动不动就上M。

2.TIM 我用了PWM0 TIM0  TIM1  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但是这个TIM 不适合做电机驱动,或者工业控制,,IO 硬件设计不符合工控标准。 如IO 复位默认输出高电平。 PWM 关闭输出时 IO直接悬浮。据说I0 上下都有钳位稳压管,, 但是手册上没有。用万用表量好像有。

3.IO 中断比STM8好。每个I0都有中断标志。而且还有防反弹控制。对于输入滤波相当的好。IO 功能过分模仿51 , 这是M051的设计者一个致命的错误。

4. 编译器,, 今天开最高优化,竟然把这句给优化了。。 if(SystemStatus!=SystemFluxMode) break;
    让人奔溃。

5. 手册。 我见过最烂的。

6. 技术支持。 基本为0.

7. 稳定性 没有测试。

8. 时钟控制。。 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没一个有用的。

个人感觉 比STM8好。

网友:
我用的是NUC100的,12位AD能保证在10位精度,数据手册也写的是10位。
内部温度传感器没测,I2C,SPI,UART都用了,而且UART用的是64BYTE FIFO模式,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名字有点意思:“广告人”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mcu做廉价的产品,
adc 10bit或更高
ram > 768b
价格最好5元以内。
现在准备用pic的一款。
msp430g2系列有一个将来出货的型号也不错。
新塘的不知道怎么样。
stm8不行?

STM8使用外置晶体引脚 做不了安规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把?
现在都推荐用内部RC作为时钟源。

网友:
讨论的问题从ADC到M0 M3  再到 IO翻转,我觉得老大的意思是想评估M051(或者新塘M0 )性能如何 内置ADC如何,我觉得单单比较ADC那么无论你内核是M0 还是M3都一样 ,因为ADC 和内核没关系  只和生产厂商有关 和ARM没关系。鉴于 M051 和STM32 的ADC都是 12bit 我觉得 M051 和 STM32比ADC是完全没问题的,在比较的时候 不应该牵涉 M0 和 M3 因为ADC和内核无关。如果要从其他方面 评估 M0 如何 那么应该用 NXP的LPC1114 和新塘的M0 比较,这个比较 就应当是更全面的比较 这个比较就应当涉更多的内容 我对 NXP 的M0 比较熟悉 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 做一些 测试!

STM32---ADC VS  M051---ADC

LPC1114   VS  M051

KO两场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明白,STM8也有内部RC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的测试方法很好。

另:为何有些数据的偏离比较大?比如95ns, 85ns ,差很多啊。

既然你有逻辑分析仪,不如索性做楼主位反映的另一个问题: "内置温感器漂到天上去了"
逻辑分析仪使用的200MHz采样率,理论上讲应该只有 5ns 的测量误差,现在看来有 10ns 的误差,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知道的朋友请做解答。
我怀疑是准IO口模式的上拉太弱,但设置成 输出 模式后,测试结果仍然如此,请网友分析一下原因。
在官网上找到FAQ: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cfb95601-b7c6-48aa-a993-ff58d41950c4
Q2: What is the machine cycle number for the GPIO toggling?
A2: There are about 11 machine cycles for medium density of NUC100 series, but about 7 machine cycles for low density of NUC100 series and M051 series.
这个是否能解释高低电平时间不等的问题?

至于"内置温感器漂到天上去了"的论点,请作者自行发布测试结果来证明。
我手里的项目正在做最后的测试工作,还要修改下PCB,准备小批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没明白,stm8也有内部rc啊。

就是说只有内部RC靠谱了,外部晶振抗干扰不行,过不了安规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公司目前也有个产品在用m052做。
期间也确实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1. ad 我用连续扫描8次平均,采样平率5k×5 跳动1 lsb  手册上说明了只有10bit的精度。。
   这个ad的采样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不将ad时钟分频,动不动就上m...

内部adc好像说了,不能大于600k,必须分频处理才能有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没明白,stm8也有内部rc啊。
就是说只有内部rc靠谱了,外部晶振抗干扰不行,过不了安规

貌似ST为了降低功耗指标,晶振驱动都搞得很弱(尤其是STM32的RTC了),所以抗干扰差了。

网友:
每一种单片机的市场定位不同,这也是有众多生产厂商的原因。并不是说某厂商某款芯片的性能好了,在市场上就无敌了,其他生产厂商就纷纷倒闭了。不要单看某些型号的单片机的某项性能不佳,就批判为“渣”。4位单片机的性能与8位机、16位机相比,性能很差,但在小家电领域,4位机的市场份额也不小。
    根据项目的需要,合理的选用元器件,这本是电子工程师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我看很多电子爱好者对某些型号的单片机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基于感性的认识,而并不是基于严格的测试手段上。

网友:
大家一定要有是非判断能力,现在的广告太多了。

所以,建议阿莫专门开个芯片测评论坛,当然,必须有一定的实验数据才能让人信服。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没明白,stm8也有内部rc啊。
就是说只有内部rc靠谱了,外部晶振抗干扰不行,过不了安规
貌似st为了降低功耗指标,晶振驱动都搞得很弱(尤其是stm32的rtc了),所以抗干扰差了。

外部晶振很不好过EMC认证,内部的晶振相对来说好过很多了

网友:
我使用芯唐的的一点体会。
    1、就是厂家的资料太差劲了,现在,连芯片的技术手册都下不到了,寄存器的说明,能下到的都是些宣传手册而已。
    2、厂家提供的例子,直接编译,下载到目标板子中有许多是没有反应的。
    我目前,在使用芯唐的芯片,知道芯唐提供的usb例子,只可以学习而已,真正使用到产品,估计,会不知自己怎么死的。有找不到详细的芯片手册说明寄存器如何设定,只能使用厂家提供的那些驱动。那些驱动用起来有不太爽,唉!现在是烦恼的受不了。芯唐如果想真正推广这个芯片,最关键的还要将手册手册写详细些,找些有功底的高手来规划那些底层驱动,不要找些猫三脚的家伙,提供些让用户只能表明芯片支持这个功能,而不能实际使用的底层驱动。谁用芯片也不会只为了测试下芯片支持这个功能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使用芯唐的的一点体会。
    1、就是厂家的资料太差劲了,现在,连芯片的技术手册都下不到了,寄存器的说明,能下到的都是些宣传手册而已。
    2、厂家提供的例子,直接编译,下载到目标板子中有许多是没有反应的。
    我目前,在使用芯唐的芯片,知道芯唐提供的usb例子,只可以学习而已,真正使用到产品,估计,会不知自己怎么死的。有找不到详细的芯片手册说明寄存器如何设定,只能使用厂家提供的那些驱动。那些驱动用起来有不太爽,唉!现在是烦恼的受不了。芯唐如果想真正推广这个芯片,最关键的还要将手册手册写详细些,找些有功底的高手来规划那些底层驱动,不要找些猫三脚的家伙,提供些让用户只能表明芯片支持这个功能,而不能实际使用的底层驱动。谁用芯片也不会只为了测试下芯片支持这个功能而已。

到新唐网上,有最新的文档下载,好像已经更新到V2.01了。有寄存器的详细说明。

网友:
to:【96楼】 gliet_su

  你又没有下载下来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能够用于开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L:

要下载《技术参考手册》里面才有寄存器哦。不是DataSheet。

网友: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ca35dc89-c740-421a-b13b-5a8d050315e3
这里下载《技术参考手册》,内有寄存器描述。

网友:
申请资料和开发板比较难,几次都说是只针对深圳地区的,本来还想试试,后来也就那么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日系的差不多都做得到

网友:
找芯片和开发板的,要找代理。
如果是公司,一般都给。
是个人行为,估计够呛。

新塘的没那么差。

每个芯片都有他 的长处和短处。

网友:
呵呵 不要争,工程师都有自个的使用习惯,另外你M0和M3去比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如果一个产品都那么完美那早就是一家一统天下,可为什么没有了,就像欧美以质量好价格高为名,台糸日糸以价格便宜质量居中为名,国产以便宜扫天下,就像技术水平来说工程师和工程师还区别大的很,为什么有的工程师一个月几W有些人几年了还是3-5K之间

网友:
M052 外设做得太小儿科。

开发手册写得像会计的账簿。。 看得云里雾里。

网友:
技术参考手册很详细

网友:
至于能不能用,反正我是能用的。

网友:
本人用过M052驱动SD卡,读写速度大概500KB/S,
还用nuc120驱动ssd1963,显示屏为800*480,65K色,从SD卡读bmp图片,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刷新一张图片大概要2秒的时间
其他的实验就没做过了,M052速度确实比51快很多

网友:
to :【113楼】 gliet_su  不好意思你的这个资料是我所要找的。我是按 103楼】 Delong_z 天之蛟龙提供的链接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ca35dc89-c740-421a-b13b-5a8d050315e3
处找到了。但我从芯唐的主页http://www.nuvoton.com进入怎么也找不到这个资料。不知芯唐在想些什么。
  不管如何,还是非常感谢两位。我现在,使用nuc120的usb功能,所有的功能都实现了,就是通讯不稳定,pc端程序是以前使用的,稳定性不用怀疑。估计芯片的固件有问题,所以要找寄存器的资料看看那里有问题。

老是出这种错,get report 返回,随机出错。

网友:
新唐的板子一直放着没动。
一开始打算用M0的,可惜RAM和Flash都能往上再扩展。
后来从ST的101切换到100了,P2P,使用起来更得心应手。

网友:
回复 网友M:
坛子里有个贴子说可以申请样片,联系了又说不行,就买了块200块钱的试验板和4片芯片,板上还带个小屏。收到板后想点下屏,结果人家技术说例程还没编好呢。这几个月过去了,不知道例程编好了没有。

我朋友花200买了一张NUC100的实验板,上面有NULINK和NUC100,后来我又用他的名义找同一个人买了10片IC自己玩。

我现在根本不去找卖我IC的那个人,因为以前和他谈过2次,感觉问他还不如自己翻论坛,实在不懂就去邮件联系官方技术支持。
前期就发现TRM和DS里很多错误,现在好象修正了,但是和MICROCHIP比起来,翻译得差,说明不够准确利落。
MICROCHIP台湾论坛那边的斑竹水平很强,实在不行邮件联系官方技术支持也可以。
而2IIC这边,或者牛皮糖论坛,就一个菜农在叫,说实话他的东西我实在看不懂,虽然他在推NUC1XX和M05X,
但是看他的帖子我觉得好象学不到什么,或许是我是初学者的缘故。
BSP我一直有更新,官方的范例只要更新BSP就可以看到。我的感觉库太烂了,即使用菜农的什么红头文件,依然不是很好。

有人说功耗高,我没玩微功耗的,不知道。IO口翻转速度我试过可以到5MHZ左右,整系列没有SDIO,SD卡只能用SPI跑。

我正在用M0做个DP,以前做过DSPIC的,现在打算移植到120RE3上,再加上高容量文件格式的支持 ,
顺便接管原来CD机上NEC主控对机心和显示的控制,我认为这点小事情它还是可以完成的。
暂时不打算换STM32,或者等F205普及我就会换了。

网友:
GPIOB->PMD.PMD14=1; //IO led
while(1){GPIOB->DOUT = 1<<14;GPIOB->DOUT = 0;}

96MHZ (12X8 PLL) 约9MHZ,正好板子在手边,随便写写测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L:
to :【113楼】 gliet_su  不好意思你的这个资料是我所要找的。我是按 103楼】 delong_z 天之蛟龙提供的链接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ca35dc89-c740-421a-b13b-5a8d050315e3
处找到了。但我从芯唐的主页http://www.nuvoton.com进入怎么也找不到这个资料。不知芯唐在想些什么。
  不管如何,还是非常感谢两位。我现在,使用nuc120的usb功能,所有的功能都实现了,就是通讯不稳定,pc端程序是以前使用的,稳定性不用怀疑。估计芯片的固件有问题,所以要找寄存器的资料看看那里有问题。

(原文件名:nuc120.jpg) </c......

回复 网友L:
to :【113楼】 gliet_su  不好意思你的这个资料是我所要找的。我是按 103楼】 delong_z 天之蛟龙提供的链接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ca35dc89-c740-421a-b13b-5a8d050315e3
处找到了。但我从芯唐的主页http://www.nuvoton.com进入怎么也找不到这个资料。不知芯唐在想些什么。
  不管如何,还是非常感谢两位。我现在,使用nuc120的usb功能,所有的功能都实现了,就是通讯不稳定,pc端程序是以前使用的,稳定性不用怀疑。估计芯片的固件有问题,所以要找寄存器的资料看看那里有问题。

(原文件名:nuc120.jpg) </c......

把代码贴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大战开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你用的代码只有高电平时间_可能_是最小的;低电平因为循环相关指令的缘故,会长。

要写一堆=1,=0这样的指令,并且看汇编是不是STR xx 0, STR xx 1这样的操作。否则不是最高IO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E:
m0的adc实测过,当10位用是有保证的,内部时钟连接串口一直没搞定,用外部12m晶体一点问题没有

为验证你所说是否属实,我昨天在芯唐BSP的串口程序基础上修改,时钟源配置成内部22M,跑115200,好用的很,只能说你不会用

网友:
94: GPIOB->DOUT = 0xffff;
0x00000588 4A02      LDR      r2,[pc,#8]  ; @0x00000594
0x0000058A 4803      LDR      r0,[pc,#12]  ; @0x00000598
    95: GPIOB->DOUT = 0;
0x0000058C 2100      MOVS     r1,#0x00
0x0000058E 6082      STR      r2,[r0,#0x08]
0x00000590 6081      STR      r1,[r0,#0x08]
0x00000592 E7FC      B        0x0000058E

感觉就那么快了....... 1/10 ........

网友:
我觉得应该找一个和新塘某款芯片价格差不多的芯片来对比测试比较好,价格低,差一点也是会被人接受的,例如STC,不怎么样,但是价格比较便宜,加一些场合用的不少!

网友:
谁来个lpc12XX  lpc11XX的测试和m051对比下??

网友:
回复 网友N:

可以达到主频的四分之一,请看59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N:

可以达到主频的四分之一,请看59楼

我当然知道可以到1/4,我是说随便写写就可以>5MHZ而已。

网友:
公司用了几十k的M0了。

价格低得惊人。
(备注:价格直接找新唐谈的)

以上两句:第一句完全实话,第二句是本人主观感觉。

网友:
M0的性能

运算性能比stm M3差很多  乘法只有16位 乘以 16位

很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了

网友O:
stm的M0芯片就是千呼万唤始不出来,要不然说不定用了stm的了

网友:
测试就OK不管别人怎么说自个测试才是真的

网友:
最近再搞nuc120的芯片,反反复复的试,无论是使用hid中断传输,还是使用特性传输,in 数据总是有问题。目前,在下判断此芯片有可能存在问题,在5v下工作出错的概率非常的大,在3.3下几乎不在出现错误。l

    另外,上位机软件使用我们非常成熟的progisp/powerprg 软件,几乎可以排除此处出问题的可能,再说从监视软件显示错位的结果,就是nuc120芯片没有发送包上来,具体,没有usb硬件调试工具,还不敢下定论。

    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确认,星期一,看看能不能找到芯唐的技术人员,看看到底咋回事?

bus hound 监视    出错提示 USTS c0000005 no response

     使用官方的演示Smpl_HIDTransfer例子,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用coocox配合新唐小板,对于初学者比较容易

管脚和51一致,小板上有3个led和1个按钮,可以做流水灯,PWM,和int0中断试验,coide的向导对于初学者非常方便。直接用小板加上nu link就可以,连外接电源都不用(通过nu link的usb供电)如果接一个51开发板,就可以实现串口发信(配串口助手)

网友:
M0的,确实应该关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P:

是的,就是他,你的好一些,是516的,我的是58

网友:
下面是nu-link,版本要升级一下,在coide就可以下载了

补充一点,用nu link,只要最右边的5个接点就行,另外这个板没有晶振,要外接12M晶振和两个电容,位置和51一致。

网友:
新唐应该不错吧?人家毕竟是做BIOS出生的,华邦的BIOS我上初中就见过。
我认识一个做产品的,做室内控制设备,以前用STC,后面全改用新唐。
希望新唐能多点相关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L:
最近再搞nuc120的芯片,反反复复的试,无论是使用hid中断传输,还是使用特性传输,in 数据总是有问题。目前,在下判断此芯片有可能存在问题,在5v下工作出错的概率非常的大,在3.3下几乎不在出现错误。l

    另外,上位机软件使用我们非常成熟的progisp/powerprg 软件,几乎可以排除此处出问题的可能,再说从监视软件显示错位的结果,就是nuc120芯片没有发送包上来,具体,没有usb硬件调试工具,还不敢下定论。

    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确认,星期一,看看能不能找到芯唐的技术人员,看看到底咋回事?

bus hound 监视    出错提示 usts c0000005 no response

     使用官方的演示smpl_hidtransfer例子,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错误。

还有这事!!!!

网友:
USB还有这个,太头疼了吧

网友:
我已反映到他们代理商的一个技术支持那里了,我将usb部分的源程序,与遇到情况的录像都发给他了,目前,还没有结果。

你先不要急,这个问题很特殊,等我描述清楚,你再回复
V 9:27:14
你先说下具体情况吧
智峰软件 9:34:47
你收下这个
智峰软件 9:35:08
你看看这个录像,就容易理解了
智峰软件 9:40:22
我现在是用nuc120 制作的下载器,操作对avr芯片的读写。如果avr芯片是空的,那么读出芯片的数据都是0xff,这时nuc120的usb通讯是正常了,如果avr芯片为非空的,也就是说读出有可能是非0xff,这时,nuc120的usb就出错了。  我是isp模式操作的,也就是miso的口线电平会变化,反映到nuc120上面就是唯一的一个io口的电平会变化,这时就干扰了nuc120 usb通讯出错。
智峰软件 9:44:11
出现这个问题是随机的。这个问题,很是头疼,我已经搞了很久了。没有进展,最终追踪到nuc  usb不响应中断,我没有usb硬件调试器,无法往下查。
智峰软件 9:45:57
我用usb hid 中断模式也写了一个版本的,结果和这个差不多。都是,in报告出错。而且都是随机的。我使用过,官方驱动。现在这个驱动是我从keil中移植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智峰软件 9:47:16
因此,我在怀疑,是不是芯唐这个芯片此处有些问题?要不,不会出现这种奇怪的问题
V 9:50:45
好的,我先看下
智峰软件 9:52:32
void U_spi ( unsigned char * cmd, unsigned char * res, unsigned char n )
{
    unsigned char rec_byte,send_byte;
    unsigned char i;

    while (n != 0)
    {
        n--;
        send_byte = *cmd++;
        rec_byte = 0;
        for (i = 0; i < 8; i++)
        {

            /* set MSB to MOSI-pin */
            if ((send_byte & 0x80) != 0)
            {
                ISP_MOSI;  /* MOSI high */
            }
            else
            {
                ISP_MOSI0; /* MOSI low */
            }
            /* shift to next bit */
            send_byte  = send_byte << 1;

            /* receive data */
            rec_byte = rec_byte << 1;
            if (ISP_MISO_I)
            {
                rec_byte++;
            }

            /* pulse SCK */
            ISP_SCK;     /* SCK high */
            Delay(sck_period);
            ISP_SCK0;    /* SCK low */
            Delay(sck_period);
        }
        *res++ = rec_byte;
    }
}
智峰软件 9:53:11
//#define  ISP_XTAL      (GPIOA->DOUT | (1<<0))
#define  ISP_RST       (GPIOD->DOUT |= (1<<0))
#define  ISP_MOSI      (GPIOD->DOUT |= (1<<3))
#define  ISP_MISO      (GPIOD->DOUT |= (1<<2))
#define  ISP_SCK       (GPIOD->DOUT |= (1<<1))
//#define  ISP_ICP       (GPIOA->DOUT | (1<<0))
#define  ISP_RXD       (GPIOB->DOUT |= (1<<0))
#define  ISP_TXD       (GPIOB->DOUT |= (1<<1))

//#define  ISP_XTAL0      (GPIOA->DOUT & (~(1<<0)))
#define  ISP_RST0       (GPIOD->DOUT &= (~(1<<0)))
#define  ISP_MOSI0      (GPIOD->DOUT &= (~(1<<3)))
#define  ISP_MISO0      (GPIOD->DOUT &= (~(1<<2)))
#define  ISP_SCK0       (GPIOD->DOUT &= (~(1<<1)))
//#define  ISP_ICP0       (GPIOA->DOUT & (~(1<<0)))
#define  ISP_RXD0       (GPIOB->DOUT &= (~(1<<0)))
#define  ISP_TXD0       (GPIOB->DOUT &= (~(1<<1)))

#define  ISP_MISO_I     (GPIOD->PIN & (1<<2))

//#define  ISP_XTAL_D    GPIOA->PMD.PMD0
#define  ISP_RST_D     GPIOD->PMD.PMD0
#define  ISP_MOSI_D    GPIOD->PMD.PMD3
#define  ISP_MISO_D    GPIOD->PMD.PMD2
#define  ISP_SCK_D     GPIOD->PMD.PMD1
//#define  ISP_ICP_D     GPIOA->PMD.PMD0
#define  ISP_RXD_D     GPIOB->PMD.PMD0
#define  ISP_TXD_D     GPIOB->PMD.PMD1
智峰软件 9:53:38
io口部分操作与定义
10:04:57
成功发送文件“DSCF0685.avi”(86.36MB)。

V 10:51:50
你使用IO口的电平变化作为中断源的吗?IO口电平变化最快为7个时钟周期,这里要注意下
智峰软件 10:52:34
没有
V 10:53:24
IO口和USB是什么关系?
智峰软件 10:53:33

void enableprog(unsigned Rst,unsigned char speed)
{
    if(Rst)
        ISP_RST;
    else
        ISP_RST0;

    ISP_RST_D=1;
    ISP_MOSI_D=1;
    ISP_MISO_D=0;
    ISP_SCK_D=1;

    sck_period = speed;                   //&Euml;&Ugrave;&para;&Egrave;
}
智峰软件 10:53:41
没有关系
智峰软件 10:53:56
根据前面定义
智峰软件 10:54:15
只是使用普通io口而已
V 10:59:26
IO口模拟的SPI和AVR链接的吗?
智峰软件 10:59:42

V 11:00:17
然后把SPI的数据通过USB传输?
智峰软件 11:00:32

V 11:01:12
你有没有单独测试下SPI通讯是不是正常的呢?
智峰软件 11:01:32
模拟的
V 11:03:05
恩,我的意思就是你直接操作模拟的SPI,控制AVR读取数据,看是否正常。确定下是SPI通讯错误还是USB通讯错误
智峰软件 11:03:44
正常的,这块不用怀疑
智峰软件 11:04:18
你看到录像没有,是usb崩溃了
智峰软件 11:04:53
从上微机测试是23号错误
智峰软件 11:06:51
如果,芯片空与非空,模拟的spi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miso这个线有出现低电平的情况,余下是完全一样的

智峰软件 11:08:01
如果是你说的spi通讯错误,在空芯片时是也会发生错误的,但现在是这种情况是不出错的
V 11:09:41
如果为非空,你是读取数据,还是只是用一个状态表示非空?
智峰软件 11:11:15
你看到我上面贴的函数吗
智峰软件 11:11:54
读出数据,就是放到缓冲,然后通过usb传给pc就结束了
智峰软件 11:15:43
你说的io口中断是不是芯片上的默认的,如何关闭?
V 11:16:10
IO口默认不开中断
智峰软件 11:16:28
那就不是这个问题
智峰软件 11:16:56
    uint8_t Alert=0;

    //    extern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  /* Generate interrupt each 10 ms      */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SYSCLK->PWRCON.OSC22M_EN =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lble */
    Delay(500);
    //    FMC->ISPCON.ISPEN = 1;

    /* Enable PLL */
    SYSCLK->PLLCON.OE = 0;
    SYSCLK->PLLCON.PD = 0;
    Delay(100);

    SYSCLK->CLKSEL0.HCLK_S = 2;
SystemCoreClockUpdate();
LOCKREG();

//    Delay(10);

    outpw((uint32_t)&GPIOA->PMD,0x00);
    outpw((uint32_t)&GPIOB->PMD,0x00);
    outpw((uint32_t)&GPIOC->PMD,0x00);
    outpw((uint32_t)&GPIOD->PMD,0x00);
    outpw((uint32_t)&GPIOE->PMD,0x00);

    GPIOA->DOUT=0x0000;
    GPIOB->DOUT=0x0000;
    GPIOC->DOUT=0x0000;
    GPIOD->DOUT=0x0000;
    GPIOE->DOUT=0x0000;

    SPEAK_D=1;
    SPEAKON;
    P5V_3V_D=1;
    P5V_3VOFF;
    POWER_D=1;
    POWERON;

    ISP_GRN_D=1;
    ISP_RED_D=1;
    ISP_GRNON;
    ISP_REDOFF;

    SpeakTime=20;
    Timer1.Count=SpeakTime;
    Timer1.Flag=1;

//    ADC_init();                           /* ADC Initialization                 */

    UsbHid();

智峰软件 11:17:38
初始化。只做这些事
智峰软件 11:30:43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不行,我准备采用bulk通讯方式了
智峰软件 11:33:10
我有不想让用户装驱动。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能否,模拟一个u盘设备,利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进行读写,目前,上位机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与nuc120 通讯
V 11:33:10
[自动回复]您好,我现在有事不在,一会再和您联系。
智峰软件 11:35:56
模拟 usb MassStorage ,然后通过读写 MassStorage 设备,来转换。不知你熟悉这块吗?给提个建议。就是,上位机如何打开MassStorage设备,并读写?
智峰软件 11:37:07
这种方式再有问题,只能放弃nuc了,我在这个上面耗了很多精力了。
V 11:54:56
你前面的方式不用了,换成U盘模式?
智峰软件 11:55:29
有这个想法
智峰软件 11:55:52
问题,解决不掉,就换个路子走
智峰软件 11:57:28
主要是想做出的产品,不需要用户安装驱动。所以选择,usb MassStorage 模式
智峰软件 11:58:11
现在的问题是上位机的程序,我需要重新写?以前的,上位机是成熟的
智峰软件 11:58:49
仅需小小改动就可以了。
智峰软件 11:59:37
上位机,重新来,工作量也是很大的
V 15:33:13
能否把你的USB中断函数发给我看下
智峰软件 15:36:37

/********************************************************************************************************//**
* @brief     USB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aram[in]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USB_IRQHandler (void)
{
uint32_t disr,ep,ep_state,i;
uint32_t usb_state,u32PacketType;

disr = (*((__I  uint32_t *) (&USBD->EVF)));                      /* Device Interrupt Status */
if(disr & EVF_FLD)
{
//uint8_t u8FLODET = USBD->FLODET.FLODET;
_DRVUSB_SET_EVF(EVF_FLD);
return;
}
else if (disr & EVF_WAKEUP)
{
USB_WakeUp();
#if     USB_WAKEUP_EVENT
if(USB_WakeUp_Event!= NULL)
{
USB_WakeUp_Event();
}
#endif
}
/* Device Status Interrupt (Reset, Connect change, Suspend/Resume) */
else if (disr & EVF_BUS)
{
uint8_t u8ATTR = *((__IO uint32_t *)(&USBD->ATTR)) & 0xFF;
_DRVUSB_SET_EVF(EVF_BUS);
if (u8ATTR & ATTR_USBRST)
{                    /* Reset */
_DRVUSB_ENABLE_USB();
USB_Reset();
#if    USB_RESET_EVENT

USB_Reset_Event();
#endif
}
else if (u8ATTR & ATTR_SUSPEND)
{                  /* Suspend */
USB_Suspend();
#if      USB_SUSPEND_EVENT
if(USB_Suspend_Event!=NULL)
{
USB_Suspend_Event();
}
#endif
}
else if (u8ATTR & ATTR_RESUME)
{                              /* Resume */
USB_Resume();
#if         USB_RESUME_EVENT
if(USB_Resume_Event!=NULL)
{
USB_Resume_Event();
}
#endif
}
//}
return;
}

#if USB_SOF_EVENT
/* Start of Frame Interrupt */

#endif

#if USB_ERROR_EVENT
/* NO error interrupt anymore, below code can be used
as example to get error status from command engine. */
/* Error Interrupt */
#endif

/* Endpoint's Interrupt */
else if (disr & EVF_USB)
{

    usb_state = _DRVUSB_GET_STS();

/* Control OUT Endpoint */
if (disr & EVF_SETUP)
{         /* Setup Packet */
            USB_P_EP[0](USB_EVT_SETUP);
}

    disr = (*((__I  uint32_t *) (&USBD->EVF)));                      /* Device Interrupt Status */

_DRVUSB_SET_EVF(disr&EVF_SETUP);

    for(i=0;i<USB_EP_NUM;i++)
    {
        if(disr & (1<<(i+16)))
        {
//             _DRVUSB_SET_EVF(1<<(16+i)&disr);
        ep = USBD->EP.CFG.EPT;
        ep_state = USBD->EP.CFG.STATE;
#if 1
u32PacketType = (usb_state >> (4+ i*3)) & STS_STS;
switch(u32PacketType)
{
case STS_IN_ACK: /* 000: In ACK */
     USB_P_EP[ep](USB_EVT_IN);
  break;
case STS_IN_NAK: /* 001: In NAK */
break;
case STS_OUT0_ACK:      /* 010: Out 0 ACK */
case STS_OUT1_ACK:      /* 110: Out 1 ACK */
             USB_P_EP[ep](USB_EVT_OUT);
break;
case STS_SETUP_ACK:      /* 011: Setup ACK */
break;
case STS_ISO:          /* 111: Isochronous translation end */
break;
default:
             USB_P_EP[ep](USB_EVT_IN_STALL);
break;
}
#else

if(ep_state == 0x02)
USB_P_EP[ep](USB_EVT_IN);
else
        USB_P_EP[ep](USB_EVT_OUT);
#endif
            _DRVUSB_SET_EVF(1<<(16+i)&disr);
        }
    }
}
return;
}

智峰软件 15:37:51
这样吧,我将usb部分打包发给你
15:40:10
成功发送文件“myusbtest.rar”(23.00KB)。

智峰软件 15:40:50
我认为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如果是,你怎能解释,上午和你说的那个现象
智峰软件 15:41:23
正常通讯,如果,芯片为空,我这从没出过错
智峰软件 15:42:32
要不,你那边提供个稳定的驱动,我试试,我需要usbhid 自定义模式的。芯唐例程,我没找到有
智峰软件 15:43:40
底层驱动是来源于keil,这个应该是非常健壮的,我只移植了与芯唐接口有关的硬件部分

网友:
上面出错的概率是,5v出错概率远大于3v,都是in报告数据出错,out报告不出错。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USB不然根本不能用!

网友:
上传测试结果。
左边那块板子使用100脚芯片,有问题,于是我想看看是不是芯片问题?就修改了芯唐的开发板,经测试暂没发现上面说的现象。

   于是可以权且下个结论,48脚芯片没问题,100脚的芯片有问题,具体结果,有待进一步确认,还要等芯唐工作人员的结果。

网友L:
确认问题后,我做个软件让其读取1000次或者更多看看结果。

网友Q:
话说,我用新唐的官方例程,很多下到单片机里确实没有反应。网上又没有资料,搞得我很烦

网友:
回复 网友Q:
我是使用coocox,好用,对初学者,导航不错,例子可以用,有问题论坛可以解决。

网友(2011-09-02):
回复 网友P:

我们做的板子

网友(2011-11-04):
还没用过,不过很关注,据说是32位,不知有啥特色

网友(2012-05-31):
在 关注ST的 F0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确认问题后,我做个软件让其读取1000次或者更多看看结果。

zhifeng, 你那个BUG解决没有????

网友(2012-07-15):
引用 网友Q:
话说,我用新唐的官方例程,很多下到单片机里确实没有反应。网上又没有资料,搞得我很烦 ...

zsw3979  我有自己写的非官方代码 可以发一份给你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stm的M0芯片就是千呼万唤始不出来,要不然说不定用了stm的了

ST的M0,最低端的 大概多少钱钱啊?上次想申请个板子玩玩 可惜过了时间

网友R:
这芯片我在用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代码是这个的: unsigned short int addr=0xaffa; char *pData=(char*)&addr; 结果在调试的时候,发现addr不等于0xaffa,但是pData指向的内容又是0xaffa.在原有&addr上-4(&addr-4)内容就正确了.也可以把addr定义为静态的或是不用&addr来取地址,内容也正确.看看楼主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我怀疑是堆栈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分散加载不行.搞不懂

网友:
我再次确定100脚的芯片确实存在我说的那个问题。就此问题,我又做了次pcb。其实,电路非常简单,就是usb通讯部分,可以肯定的排除pcb问题,也可以肯定的排除软件问题,因为同样软件在48脚芯片上非常稳定。

网友:
我想用事实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1、我们现在使用的是:NUC120VE3AN
2、我曾经使用芯唐这款芯片,开发过:50套胶管剖分切割机,类似于:线号机一类的机械设备,只不过切割的是胶管。出厂前测试3个月,运行2年多,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3、开发的印刷机控制器一个系列3种产品,主要使用的是PWM引脚的PCA捕获功能。8路捕获,可以接8个增量编码器,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温度低时不起振。经检查,晶振质量不行,于是更换49U长体宽温晶振,完美解决此问题。这种设备远销越南,以及国内一些包装印刷厂配套。

网友(2012-08-16):
我是芯唐人。看楼主的发帖的倾向性,比较气愤啊

作为论坛老大,怎么能取这样有倾向性的标题、让人先入为主呢?
ARM官方的统计结果,新唐的M0,目前出货量在所有M0厂家中,全球最大。
性能差的话也不会有今天。

当然,拼的是性价比,任何芯片都有优势和不足。
挑一两个不足哪个芯片挑不出来呢。
相对于不足,优势更多吧,
稳定的供货、丰富的外设、选型、宽电压、性价比、完善的例程、专业的支持、
各大调试环境的友善支持、半卖半送的仿真、烧写工具、支持加密、限次的脱机烧写工具、
工规产品稳定度(非其他商业级别产品科比)。。。

而楼主却选这样的标题和倾向性。
其中若干楼大概是说好处的,被删除了。靠!
楼主将29楼说不好的重新贴于1楼。因为删除了帖子的关系,29楼变成了现在的15楼。靠!

注:前面很多另一方的言论都删除了,不硬气,现在反正死无对证。
21ic有一些人说某某的人品如何,我是不太相信的。但我坚信,能不能容许PK的声音,也是人品的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芯片我在用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代码是这个的: unsigned short int addr=0xaffa; char *pD ...

这个问题开始我也疑惑呢。

跟Keil有关系,我测试过很多版本的Keil。
Keill 4.01,调试出现的变量,很多时候不对。
Keil 4.10, 4.20,有很多情况。
现在看起来Keil 4.50,情况好很多。

另外也跟优化有关系,开优化的代码,很多时候调试时看不到正确的值。
当然,程序运行的结果,是这样的。

为了验证此问题,我装了很多版本的Keil,用不同芯片/仿真器,以及软件simulator情况下验证,
最终发现此规律。这不是特定芯片厂商的问题啦。

总之,尽量用高版本的Keil,看最终的结果,别太依赖看到的变量的值(特别是开优化时)。

网友:
to:CrazyJohn 既然你是芯唐的人那就好办了,我现在,使用48脚芯片usb部分没有问题(28脚芯片我已试产了几百片,还是挺好的),使用100脚的就有问题(最基本的测试通不过,usb通讯有问题)。能不能帮助解决下。同样代码48脚没问题,100脚有问题

网友:
印象中 新唐 跟华邦有亲缘关系
貌似若干年前的51仿真器都是用华邦的芯片方案的。

网友(2012-11-17):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坛子里新唐的广告确实有点多,实际应用的相关资料少之又少,内置温度传感器未用过,ADC 12位顶多当 ...

你好~!我最近在搞M051,,在写温湿度传感器sht11的驱动。驱动是从51上移植过来的。现在主频是12M,,,IO口设置为准双向模式,,,结果一直读取不到数据。。。想请教您~!

网友S: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坛子里新唐的广告确实有点多,实际应用的相关资料少之又少,内置温度传感器未用过,ADC 12位顶多当 ...

另外,我也看了手册,,找不出,他的DATA Flash的默认值是多少?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另外,我也看了手册,,找不出,他的DATA Flash的默认值是多少?

SHT的程序很简单,改一下IO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SHT的程序很简单,改一下IO就可以了

我修改了IO,把IO配置为准双向,而且刚开始我用的12M的,没有分频,结果不行。。现在我改用12分频了,,,,还是不行。。。心里总有阴影,,出门都不痛快。。。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您好~!我上午又测试了一下,,,我要读温度,发送0x03之后,,,数据线一直为低,第九个时钟之后数据线还是不会释放~!

网友(2013-11-28):
我用芯唐的nuc1XX系列、M05X系列、Mini5X系列都设计过产品,使用时间已近3年了,我也用过STM32103系列,简单谈谈我的使用感觉吧:
1、芯唐的ADC我用作电位器采样,电池采样等,12bit/10bitAD稍加滤波就可以达到10bit/8bit的比较稳定读数,温飘和时漂我没有测试。
2、芯唐的I/O口中断比STM32好用,特别是同一组I/O用于不同的中断源,且中断源是同步触发的都可以分别记录。用于周期测量很准确。IO口的翻转以前是7个机器周期,现在是4个机器周期(直接写寄存器方式)。
3、PWM使用没有问题。16位很好用,占空比和周期可以单独定义,STM32PWM之间周期会有关联,不是完全独立的。
4、SPI用中断方式根据参考例程就很容易搞定,硬件收发很爽。STM32也很爽。
5、I2C用硬件模式,也参考例程很容易搞定,且读写比STM32的I2c好用,芯唐稳定从不出错挂机,STM32的I2C不是那么容易用的。
6、多个定时器使用正常,片内的22M时钟用于115200串口通讯没有问题,可以放心用于某些低成本方案,芯唐和STM32都没有任何问题。
7、多个UART串口用中断方式工作于全双工,115200波特率正常。
8、芯唐的M0除了带有单周期乘法器外还带有硬件除法器,大家做计算时就会觉得很爽了!
9、芯唐的USB接口识别很快,STM32的USB不太好搞定,虚拟串口我是搞了半个月,且驱动有点挑操作系统。
10、芯唐的开发例程很好,且在不断更新,工具很齐全,一个小板下载升级调试都很方便,技术支持还不错,STM32的高手在民间。
11、芯唐的在线升级可以由用户设计代码选择多种接口传输,STM32除了USB和UART就没有那么容易选择了。
11、温度传感器和其它外设我没有用过,不做评论。
12、总体来讲芯唐的芯片数字电路部分还不错,使用比较人性化,模拟部分还凑合,从产品使用情况看,常温下的稳定性也们问题,要说缺点,就是功耗控制不太理想,不适合用于低功耗产品,刚开的发布会也推出了低功耗系列。
13、以上说的是我用过的大家不太熟悉的芯唐的部分功能的感受,STM32大家用的多很熟悉,优点我就不用多说了,纯属个人体会。
11、最后我觉得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的!因此在不同的产品中用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用最合适的IC,关键是对各个IC的全面了解。

网友(2014-02-13):
正好项目里用到新塘的m0芯片,看看是不是有那么不济

网友(2014-04-19):
正在玩新唐的,感觉还好,没那么恐怖

网友(2015-12-23):
新唐的片子据说出厂测试前做的并不好

网友(2016-04-25):
正打算评估新唐的MCU,看了帖子收获不少!

网友:
  连那个成天在论坛发小广告的  曾威  连发个小广告图片都那么不专业,还想它们能服务好???

网友:
没用过,不过要用也不敢了

网友(2016-07-05):
NUC123 出现过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怎么样,死机硬件复位无作用,真弄不明白

网友(2018-04-16):
我也是吃了新唐的亏了,现在产品上了5000个,LDROM出现了问题,问厂家,说这个芯片17年的,这个有漏洞,有BUG,  瞬间泪奔,我的新客危急了

网友:
我在用一个新唐的另一型号的U,不确定因素挺多的。比如同一组GPIO,设置了其中一部分io为输出之后,如果其它io设置为输入的话就有些io的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拿过新唐的m0测试板没有用过,用过的是新唐的4bit 单片机,做玩具的,没有什么准确度可言,语音玩具就那样

网友:
用过新唐的N76E003 和M0 Mini51系列,感觉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用过的模块有 定时器 PWM 模拟比较器 串口  ADC  IO中断 其它功能没用过。

网友:
不过 M0 mini51 的数据手册对定时器PWM的描述,着实让我看了一两天才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