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多路ADC采集。。。。

楼主(2011-08-03):
小弟在做一个多路ADC的采集,在切换通道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代码如下
void AD_INIT(unsigned char chl)
{
         if(chl<4)
         {
                  ADMUX |= BIT(REFS0)|chl;//|BIT(ADLAR);
                //设置参考电压,设置为自动转换模式,选择通道;
                ADCSRA|= BIT(ADEN)|BIT(ADATE)|BIT(ADIE)|BIT(ADPS2)|BIT(ADPS1);
                //AD功能使能,开启AD转换中断,设定ADC时钟分频;
                SREG  |= BIT(7);
                //开启总中断;
                ADCSRA|= BIT(ADSC);
                //启动转换;
         }
}
当我将那个CH1设置为0或是1,或是2的时候还能改那个采集的电压值,但当我用3时候就不行了,就是如何去改变它的通道

网友:
avr那个型号的?是不是和JTAG冲突了?

网友:
AD用的是什么芯片?通道选择寄存器地址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