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温控系统 解决方法(转帖)

楼主(2011-08-03):
这个帖子转自http://blog.21ic.com/user1/3407/archives/2011/85193.html,是一位高手给的指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收到网友的邮件,让我分析以下 关于加热系统的 PID算法。这里初步给了一个方案,请各位参考参考,由于很久没有做PID这一方面的工作了,有错误难免存在!若有问题,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求救邮件*******************************************

emailli你好,我在维库电子市场的一个关于pid的帖子里看到你对楼主的回复,表示了自己对pid的理解,我现在也越到了一个关于pid          计算结果输出值与需要控制的量之间对应关系的问题,想了很长时间了都没有想明白,希望你能够有时间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我要做的是用一个温度传感器采集水温,经过一个arm芯片(stm13)控制水温。水温要求是在30-60度之间随意设定,然后能在设定温度处保持,精度要求是上下一度。。。要求用pid算法进行处理,我看了一些pid的介绍,能够理解它的两种数字pid算法的推导公式。。我用采集到的真实温度与设定温度进行比较,得出误差e,这个误差经过pid算法之后,得出输出值out,然后再根据这个out值控制加热设备(现在的初步向想法是控制加热的占空比),但是我用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出这个out的变化规律和e的变化规律之间有什么关系,也就是无法得出如何用out值去调节占空比。。。比如,当out是多大的时候给大的占空比加热,当out是多大的时候就应该停止加热。
      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来,可能是我在哪个方面理解有问题,请你指教。。。谢谢。
--乾坤
******************************************求救邮件*******************************************

*********************************************答复方案****************************************

这个是PID公式:
U(k+1) = U(k) + ( KP*E(k) - KI*E(k-1) + KD*E(k-2) )

对你的系统而言,U(k)就是当前占空比。我这里先假定 你的占空比对应 定时器寄存器设置范围是 0-65535.同时假定 定时器设置为0的时候,

占空比输出为0%,全部是低电平,完全不加热。65535的时候,占空比输出100%,全速加热。

E(k)是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的误差值
E(k-1)是上次计算时的误差值
E(k-2)是上上次计算时的误差值

由于KP,KI,KD三个系数现在都不知道。需要整定,有自动整定,也有手动整定。我们先采取手动整定的方案。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温度相差40℃,显然,需要比较快速的加热。水温在正常系统使用的时候,显然是0-100℃的。
而你们这里需要目标温度是 30-60℃,故 最大加热的差值可以认为是 60-0 = 60。(假定不是冰,是水开始加热)。
我们可以认为,在需要最大加热差值的时候,仅用比例控制应当是开启全速加热。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KP的估计值。
KP = 65535/60 = 1000左右。 这个意思是 最大温差对应最快加热速度。
然后,假设 KI = 800,KD = 300;
注意,系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整定,此为假设。

好,现在假定设置 需要温度是 60℃,而当前温度是 20℃。那么可以知道

第一次
U(k) = 0              ---最开始是没有占空比输出的。所以是占空比是0
E(k) = 60-20 = 40     ---第一次的误差
E(k-1) = 0            ---还没有上次,所以初始化为0
E(k-2) = 0            ---还没有上上次,所以初始化为0

由于KP假定是1000,所以
U(k+1) = 40*1000 = 40000

所以,现在就可以按照 占空比 40000来加热了。

由于热系统是一个缓慢变化的系统,所以,加热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看到效果,假设采用固定间隔时间来设计。这里取5秒。

5秒过后,假定温度上升了5℃,当前温度为25℃。
则计算第二次 占空比过程。

第二次
U(k) = 40000
E(k) = 60-25 = 35
E(k-1) = 40
E(k-2) = 0

U(k+1) = 40000 + 35*1000 - 40*800 + 0 = 43000 (加热加速了)

又过了5秒,假定温度上升了6℃。当前温度为29℃
第三次
U(k) = 43000
E(k) = 60-31 = 29
E(k-1) = 35
E(k-2) = 40

U(k+1) = 43000 + 29*1000 - 35*800 + 40*300 = 56000 (2个周期以后还未达到指定温度,加热继续加速)

继续计算第四次,第五次,第N次 即可。

显然,要一直到出现超调,才会出现加热速度放慢甚至不加热。

若不允许超调,则需要增加一些门限控制。那就不在标准的PID讨论范围以内了。

以上是算法部分。

以下来讨论整定部分。

看系数是否合理,需要通过实验观察。

关于系数的整定,有一些工程的方法。你可以对自己的系统来摸索摸索。

整定的时候,先用整定比例系数。先不给积分,微分系数赋值,然后看加热速度有多快。这个快慢就主要看的是几个整定周期达到目标温度。

先不考虑超调的问题。

所以,你需要先对整个系统做实验,先看全速加热需要多久才可以把温度由 0℃ 加热到 60℃。

全速加热把温度从0℃加热到60℃所需要的时间设置为T,那么我们的整定周期就可以根据T来设置了。假设整定周期为 T/10。

(事实上,整定周期还可以根据偏差值来做动态调整,显然温度越接近目标值,整定周期就需要越短,非标PID不在继续深入,仅仅做一个简单提示)

然后以此来设置不同的KP比例系数,看KP设置为多少,可以接近 10个整定周期 达到同等加热速度,这样得到的KP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KP了。

然后再来看KI的整定,看KI设置成多少,可以让超调大约在根号2左右,也就是说 最大只有超调41%,这样得到的KI就是比较合理的。

当然,如果系统温度不允许超调41%,那就需要修改KI来实现了。

最后来整定KD,看KD设置成多少,可以让 最终稳定温度和设置温度的偏差 达到要求,比如偏差在 0.5℃以内。

这个就看你的需求了。

故,你的代码需要记录 整定的时候,PID算法运行的次数,以及每次整定的时候所得到的 温度偏差。通过串口发送出来做记录。

根据这些记录来选取合适的 KP,KI,KD。

以上介绍了 关于PID算法和整定的方案。总的思路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实际应用的时候,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多做做修改。

网友:
正需要这东西呢,谢谢了!!

网友:
21ic 被屏蔽了。

网友:
正在做电机驱动,正弄不明白PID调速环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不允许超调,则需要增加一些门限控制。那就不在标准的PID讨论范围以内了。

这个门限控制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那么好的资料,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网友:
PID不好调啊,上次调了一天一夜,还是不行。

网友:
怎么跟我要做的东西基本上一模一样呢 ??

网友:
实践出真理

网友:
呵呵,想做实验

网友:
虽然位置式PID的控制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控制系统出问题的了,输出还是以全量输出,会很危险,工程一般不允许,所以还是用增量式PID比较保险,如果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网友:
增量式PID

网友(2011-10-11):
mark 温度的PID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写这篇PID温度控制的原著者是用什么加热的,如果是用加热圈加热的话,还要考虑加热圈自身加热的时间以及温度缓冲量,如果在后期缩短加热周期,反而会使超调变大,加热圈还需要一个加热和散热的自我平衡阶段,这个也需要通过调节加热占空比达到,这样才能使温度最终稳定在设定值附近,加热220度时,误差可以达到正负0.5°,甚至更小。

网友:
大哥公式好像错了啊 ?

网友B:
好像这个才是推导出来的公式啊:
U(k+1) = U(k) +kp*(e(k)-e(k-1))+ki*e(k)+kd*(e(k)-2e(k-1)+e(k-2))
怎么没人觉得不对么?

网友(2012-05-22):
mark 位置式PID

网友:
之前也是有这样的疑惑,现在明白了不少。

网友:
电邮回的很详细,高手啊!吃的很透,看了以后有所了解了!

网友:
PID是否有相关的书籍推荐啊

网友:
先mark再,慢慢看

网友:
坚决留下记号

网友:
好帖,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直没弄懂,现在终于搞清楚了输出的uk和占空比的关系

网友C:
U(k+1) = U(k) + ( KP*E(k) - KI*E(k-1) + KD*E(k-2) )

这个公式应该是增量PID的按照EK,EK-1,EK-2的合并式,这里的KP,KI,KD,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比例积分微分了吧?程序中若使用这个公式来手动整定参数会不会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写这篇PID温度控制的原著者是用什么加热的,如果是用加热圈加热的话,还要考虑加热圈自身加热的时间 ...

到最后使用小得控制周期是有道理的,周期变小了,控制分辨率不变,控制精度提高,热惯性也比较正常,有微分在,前提是采集精度要比控制精度高一个等级,这样才有意义,看看美信的充电芯片

网友(2012-10-10):
非常受用,只是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懂
所以,你需要先对整个系统做实验,先看全速加热需要多久才可以把温度由 0℃ 加热到 60℃。全速加热把温度从0℃加热到60℃所需要的时间设置为T,那么我们的整定周期就可以根据T来设置了。假设整定周期为 T/10。然后以此来设置不同的KP比例系数,看KP设置为多少,可以接近 10个整定周期 达到同等加热速度,这样得到的KP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KP了。

这里全速加热不是KP=65535吗,为什么后面还要重新设置KP,让接近10个整定周期达到同等加热速度。这个整定周期是什么y有什么用

网友:
很不错嘛,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先顶起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U(k+1) = U(k) + ( KP*E(k) - KI*E(k-1) + KD*E(k-2) )

这个公式应该是增量PID的按照EK,EK-1,EK-2的合并 ...

同问???????

网友(2012-11-16):
太喜欢这贴了

网友:
这个帖子讲的确实不错,很透彻,一下子就明白了,这2天正在搞这PID控制速度,很好。。。

网友:
参考,现在在做,做不好请教下,

网友(2013-01-02):
经典的回复!

网友:
这个公式没有用过,KP,KI,KD的意义不是比例,积分,微分系数了。

网友:
谢谢,记下来了!

网友(2013-03-04):
标记,回头来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找这个好久了

网友:
vs神经元温控算法

网友:
留爪,正在整定PID参数

网友:
今天继续学习

网友(2013-08-09):
不错的东西,留着

网友:
思路很重要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

网友:
恩看了材料也有个疑问,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TI?Td?怎么算的

网友:
留个mark,用到时查阅

网友:
学习下,还不错,懂了一点

网友:
MARK  分析的有道理啊

网友:
很好的东西,正在学习PID。

网友:
思路才是关键

网友(2013-09-10):
距离实际应用还很远

网友:
这个贴子被翻出来了,我被pid整的晕乎乎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受益匪浅。

网友:
不得不说,自己确实不善于做算法

网友:
现在来看应该还不晚,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经典就是经典!

网友:
确实明白了不少通俗易懂

网友:
你说的这些虽然很好,但是水温控制系统的难点并不是PID,或者它的难点并不是PID参数整定带来的,如果你真的调过水温控制系统就知道其实这个系统最难的是它的滞后性质,我做过一个水温控制系统,最后精度0.2度,感觉最难的就是如何减小因为水温滞后带来的超调问题,这种情况你只考虑怎么调节PID参数实际上解决不了

网友(2013-12-29):
好东西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网友:
这个必须mark,最近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14-02-15):
学习了,浅显明了易懂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比较易懂……

网友:
以后也要调PID,mark

网友(2014-06-12):
正在弄这东东

网友:
在电子竞赛里看到过类似这样的题目!

网友:
先mark一下下

网友:
坐下慢慢看

网友:
最近刚开始看这个算法,遇到了不少问题,楼主的解释很明了啊。

网友:
下次应该能用到

网友:
mark,马上要用,PID 温控系统 解决方法

网友:
茅塞顿开!爽

网友(2014-08-18):
正在做炉子加热控制,想使用PID控制,谢LZ分享让我理解更深

网友:
mark一下,PID调参

网友:
前一阵子也调试了PID热风枪的控制。但是调节的结果虽然满足客户的要求了。但是对其还不是很了解,比如在参数整定的时候,温度值定在什么温度上

网友:
,一直没找到有效结果。结果温度误差在10°以内。

网友:
通俗易懂,收藏

网友(2014-11-21):
PID整定,感觉还是靠经验,一个好的方式就会通过可调电阻来整定,想这样的系统。

网友:
讲的简单明了,高人呀!

网友:
PID控温的话,我做电烙铁好像不太合适。

网友(2015-02-12):
温控PID,mark一下!

网友:
PID 温控系统

网友:
学习了, 绝对要mark

网友:
mark,以后说不定能用到

网友:
PID温度控制原理,mark

网友(2015-06-09):
如果是不固定的液体而是动态的呢?如家用大功率的热水器,水是不断流进与出,方法一样吗?

网友(2016-05-17):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个才是推导出来的公式啊:
U(k+1) = U(k) +kp*(e(k)-e(k-1))+ki*e(k)+kd*(e(k)-2e(k-1)+e(k-2))  ...

我也觉得你说的才是正确公式,楼主的公式看不懂

网友:
好东西,值得顶一下!

网友:
恩,通俗易懂,入门必备

网友:
统统mark一下

网友(2017-10-09):
标记一下干货

网友:
解释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