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SPDIF转IIS的芯片

楼主(2011-08-03):
如题。用光纤接收,能够把它的SPDIF信号变成IIS信号输出的芯片,且价格要便宜十来块左右的看有不。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CS8416;24bit/192k

楼主:
这个跟CS8414一个系列的应该不会比CS8414便宜吧。CS8414的价格是四十,上次在赛格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8416;24bit/192k

嗯。刚刚在淘宝上搜了下,好像价格都还便宜,也就十来块钱。呵呵。谢谢了

网友:
8416便宜一些。音响上的东西好多老的比新的贵,8414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还有WM8805

网友:
AK4117-直在用

网友:
DIR9001,可能稍微贵了点

网友:
有些DIR我用在非标下锁定不能,比如用10MHZ替换12.288MHZ的时候就这样。
但是CS841X就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照大家说的型号,我也在网上找了下资料。有的说法是WM8805只是指标说的高。还是没有CS8416好用。另外两款好像也不是很了解。加之也打算在系统里面采用CS5340做AD采样。就想都用一个公司的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忱帮助。

网友:
WM8805吧,业界最低的jitter。同DIR9001一样,但比9001更宽的采样率!

网友:
ak4112,ak4113,ak4114,ak4115,ak4117,cs8412-8416,cs8420,cs8422,ym3623,看你具体的需要吧

网友(2011-09-03):
CS42528  SPDIF ADC+DAC

网友:
cs8412-8414-8416

网友B(2014-03-22):
第一次使用CS8416,楼主能否提供给参考设计,SPDIF光纤输入,SPI或者I2C输出就行,一个测试机顶盒的项目需要用这个,第一次搞这种东东,头昏脑胀的

网友:
WM 8805 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使用CS8416,楼主能否提供给参考设计,SPDIF光纤输入,SPI或者I2C输出就行,一个测试机顶盒的项目 ...

8416沒有SPI輸出或者I2C輸出.
有如下工作方式:
S/PDIF in
I2S OUT
控制方式有:
硬件方式(IO方式)
軟件方式(如I2C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