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加密,留后门,埋炸_弹,还是。。。)

楼主(2011-08-03):
最近打算和一个别人介绍的朋友合作,产品是工业用的生产线设备,用上位机控制,我负责这个程序。   基本合作方式就是做好后卖一台给一台的提成,基于对这位朋友“不太放心” , 但是又碍于介绍人的面子不好说太明白 , 我担心产品做出来了,也卖了,就是没我提成,或者,卖了5台说1台。     基于这样的考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
一台机配一只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台机配一只狗。

请详细指教,没用过这种狗,是什么原理,狗也是自己做吧,不能是买的吧

网友:
在设备上搞些加密,譬如加密芯片之类的

网友:
经过N个月后,在软件界面上弹出一个窗口, 要求使用者给你打电话要个授权号码. 你可以统计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n个月后,在软件界面上弹出一个窗口, 要求使用者给你打电话要个授权号码. 你可以统计一下.
不错  这个读取电脑时间就可以吧   如果电脑时间被修改了还行吗

网友:
同意一楼。你配加密狗好了!采购成本很低的,你以“提成价”给合作人。

网友:
合作开发 按提成是不可取的合作方式

直接报 开发 价格,开发出来多少钱 +  以后的维护费用

网友:
现在加密狗不到20元了,挺好用的

网友:
危险这LZ种方式,7楼比较靠谱。

网友:
4楼的好,N月弹提示要免费的注_册码

网友:
凯立德,导航地图就是这种方式,一台多少钱,授权费的。有方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加密狗不到20元了,挺好用的

什么样的狗?是否容易破_解?我原打算用STM32自己做个,有好的就不用自己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台机配一只狗。

买一个机,配个大狼狗

网友:
狗破_解,复制都很容易的。
但你的程序bug不断,天天有问题,不用狗也可以。反正都要你来维护,这样就知道到有多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多老板不愿出这个费用的,怕这怕那,希望这样降低成本,而且老板自己还有更多的选择权。这样合作成功的有,但是很少的。

比如我现在就有一个,做了好几年了,现在希望大批量订货,又不希望预付款,希望卖完后你求他时才付给你款,这都弄怕了,

你不给他做时,他自己另外找人就完了。老板的头脑比搞技术的好用多了。

楼主:
似乎大家的经验加在一起也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
地图公司是这么做的:客户运行他们的地图,提醒需要输入激活码。然后客户点击个按钮读到硬盘序列号,将其序列号发回给地图公司,地图公司用此序列号生成一个激活码给客户激活,保证一台机器一个地图,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自己烧程序,出多少台机器,就找你烧多少片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现在加密狗不到20元了,挺好用的
什么样的狗?是否容易破_解?我原打算用stm32自己做个,有好的就不用自己整了

坚石诚信,飞天诚信,其他的网上可以找
飞天诚信Rockey 3含税零售价25元一只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经过n个月后,在软件界面上弹出一个窗口, 要求使用者给你打电话要个授权号码. 你可以统计一下.
不错  这个读取电脑时间就可以吧   如果电脑时间被修改了还行吗
你可以程序计算自己的运行时间同时参考电脑的当前时间, 如果你的系统可以上互联网,那就更好了,架个小服务器, 自动更新授权.
千万注意, 即使客户没有输入授权,你也要让系统依然正常运行, 只是经过N个小时(随机)弹出一个窗口让非法用户恶心一下就行了.

网友:
17楼可取,很多公司都是如此实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地图公司是这么做的:客户运行他们的地图,提醒需要输入激活码。然后客户点击个按钮读到硬盘序列号,将其序列号发回给地图公司,地图公司用此序列号生成一个激活码给客户激活,保证一台机器一个地图,楼主可以参考下。

好像是有一个软件可以根据硬盘号生成密码   是什么软件来着  谁能提醒一下啊?

网友:
【17楼】 fjh120
这个方法是挺好!但有个问题,如果用户安装激活后,又借口说计算机或硬盘坏了,换了硬盘,再向你要激活码,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假话,说不定是在第二台机器上安装呢!

网友:
拿硬盘来换激活码!

网友:
自己在软件里面做个运行次数提示,到达一定的次数后跳个窗口,需要输入激活码来解除,当然激活码由你来提供了,或者用个最便宜的加密狗吧,一般的用户不会去破_解的,除了你的合作者对此有兴趣。最便宜的好像有个9.9元的,不过狗可以被破_解,当然还有贵的,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自己烧程序,出多少台机器,就找你烧多少片子
----------------------------------------------------------------------

这个东西嘛,程序稳定了,基本上可以直接芯片破_解,也就几K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I:
很多老板不愿出这个费用的,怕这怕那,希望这样降低成本,而且老板自己还有更多的选择权。这样合作成功的有,但是很少的。
比如我现在就有一个,做了好几年了,现在希望大批量订货,又不希望预付款,希望卖完后你求他时才付给你款,这都弄怕了,
你不给他做时,他自己另外找人就完了。老板的头脑比搞技术的好用多了。
以前我也和人合作过,老板确实很会忽悠,什么提成啦 奖金啦,这些都是虚的,90%是忽悠你,即使有的老板一开始确实是诚心的,但是到了真正赚钱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就是把你这部分利益也要占为己有,

按提成拿? 是骗我们这些高技术的单纯傻蛋,

大家是否都经常遇到,有的老板拿着现成的软件(或仪器仪表),让你仿照一个,或者改改这改改那,开始会说是以前的技术人员找不到,我也遇到很多次,最后进一步接触,从老板们那里了解到,很大部分都是想不给以前开发人的提成,产品成熟了,自己另外找人做,或者破_解。几乎100%的老板会自己找人破_解的,这就是老板们的诚信

自己做加密什么 至少会多耗掉你50%的经历,赚这么点血汗钱 容易不?

网友:
28楼兄弟说的对,我也碰到过N次类似情况!单片机量产产品的产权保护的确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