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信号发生器上的TTL输出和50欧姆输出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1-08-03):
如题,信号发生器有TTL输出和50欧姆输出,我用示波器看了TTL输出的是Vp-p=5v的方波,50欧姆的那档可以输出给种信号。

50Ω电阻是怎么接的呢,ttl输出有什么用呢???

我用的是:SUING TFG3080 DDS函数信号发生器

网友:
TTL 就跟你描述的那样,主要是表现为频率信息;

50欧姆输出说的是“输出阻抗”为 50欧姆的模拟信号;也就是信号源的主输出,可以输出说明书上所说的波形;

如果要阻抗匹配,楼主输出串个 50欧姆对地;信号取自中间就行了,当然要求不高也可以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