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嵌入式大侠,有一台设备上有一块用IBM POWERPC405GP的控制板,有应用软件,从哪里能够

楼主(2011-08-03):
有一台设备上有一块用IBM POWERPC405GP的控制板,有应用软件,从哪里能够看出来使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本人外行,不要嫌问题简单,如有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
把flash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来,看里面的字符,肯定能看出来。或者有串口输出就能看出来了。估计是Linux或者VxWorks

楼主:
谢谢,在安装文件夹里找到两个这样的文件:vxWorks1416KB vxWorks sym 211KB,是不是可以证明就是用的vxWorks?

网友:
从这两个文件来看,用的是vxWorks。很老的芯片了,以前用的是vxWorks,现在转到apm这,用linux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