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之键盘控制失步

楼主(2011-08-03):
为什么在Mach3里用键盘控制移动会超过600mm/秒呀,我已经失步好多次了.真上火呀.

网友:
圈中设置不能大于600,

网友:
如果还超的话可以把圈中速度调低,如500试试

楼主:
这里设置都是直接使用阿莫的设置文件.确实都是600,但用键盘移动的时候,总是会出现速度超过600的情况.

还有,失步后怎么复原呀,有没有好的经验. 即使失步也可以恢复到原来状态.

网友:
只X轴移动或只Y轴移动速度分量都应该不大于600吧
但是斜向运动时X和Y的复合速度(也就是真实移动速度)会大于600

网友:
失步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机器低速磨合一段时间应该会好的

楼主:
不是,有时会到10000多.

Mach3自动控制时就不出问题,比如让刀回原点这些命令,速度就很正常.
用健盘控制,有时就不对了.速度直线上升直到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