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了向ADI申请的AD9510,但有一点问题不清楚

楼主(2011-08-03):
前几天向ADI申请了AD9510,AD9283-100,ADF4001,AD9510已经收到,不过有个问题:

AD9510 (原文件名:_MG_9721.JPG)

AD9510使用说明 (原文件名:_MG_9722.JPG)
请问是不是要按说明那样将AD9510烘烤24小时再焊接(我是准备用热风枪焊接的)呢?

主控板前两天已经在JLC打板回来,信号板等AD9283及ADF4001回来再画板
可以使用stm32f103或者stm32f207的100脚的cpu,也可以当作红牛开发板的液晶板.

空板背板 (原文件名:_MG_9728.JPG)

空板正面 (原文件名:_MG_9730.JPG)

主控板正面 (原文件名:_MG_9731.JPG)

主控板背面 (原文件名:_MG_9732.JPG)
上面是一颗stm32f207vgt6的cpu

因为我有一块红牛的开发板,也有论坛上的3.5(480*320)的液晶,所以主控板也可以做红牛开发板的液晶板使用3.5寸或者3.2寸的液晶.

楼主:
图片不够清楚,再传另一张

网友:
mark 不知道为什么要烘烤 是不是怕受潮?你有专业的设备么?

楼主:
就是没有烤箱,所以想问一下直接用热风枪焊接怕不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热风枪烤24小时?

网友:
好像烘烤是怕受潮,听我们贴片生产线的员工说的,如果dfn这种封装的,拆开了的,如果不烘烤,过回流焊可能会拉坏线路板
自己手工焊接应该没事的

网友:
楼主的信号板原理图能分享吗

网友:
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烘烤了 但是没有正确的进行冷却 那回避不烘烤更糟糕

网友:
那个是半导体运输中的套话。

运送中有水气渗入,当用骤热的方式焊接,内部产生水蒸气,塑料的透气性不能成受得化,就把封装顶坏了。

手工焊接一般没事,不须要烘片。

LZ作的板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