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画封装的时候,如何能够做出一个长方形的PAD,有正方形,六边形,圆,长圆,可就是

楼主(2011-08-03):
[EAGLE]画封装的时候,如何能够做出一个长方形的PAD,有正方形,六边形,圆,长圆,可就是没有长方形
想对一个通孔的元件做一个长方形的焊盘, 结果试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正方形两边设置不一样长就可以啊。

网友:
每层放个矩形。重新画下阻焊啥的。。

也不知EAGLE的焊盘编辑器啥时候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eagle]画封装的时候,如何能够做出一个长方形的pad,有正方形,六边形,圆,长圆,可就是没有长方形
想对一个通孔的元件做一个长方形的焊盘, 结果试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在焊盘编辑器出来之前,使用实心长方形的RECT,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执行 .RECT 命令,或按下 RECT 按钮,定义实心长方形:
第一次单击左键确定长方形的一个角,拖动鼠标,当长方形达到需要的大小时,第二次单击左键,确定对角的位置,固定图形。该长方形的填充颜色为当前使用的层的颜色。

复制该实心长方形的RECT,放置到原有焊盘位置上。单面板仅需在底层放置实心长方形,双面板底层和顶层都要放置。
如图所示。

楼主:
回3楼JQ_Lin
非常奇怪,我按照你的方法, 做出来的是线路, 也就是说,绘出来的rect是盖油的, 没有露出焊盘.
是否阻焊需要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3楼】的图,我是用 EAGLE 4.16r2 得到的。
现用 EAGLE 5.11.0 再做一遍,只是特地不在两面都放置实心长方形的RECT。
没有问题。

楼主:
请教 JQ_Lin
rect在TOP层和BOTTOM层画出来的是线路, 没有露出焊盘, 也就是说, 上面是盖油的.
我用Gerber的查看工具查看的. 是否您的3D工具有什么特殊设定

楼主:
不知道为啥, 我的必须要手动加上阻焊才可以, 也就是说一个pad, 必须要在顶层,底层,顶层阻焊,底层阻焊, 这4个层都放置rect才可以
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稍等,正在解决。

汗,上面的我没有验证。

绘出来的 RECT 是盖油的,没有露出 RECT 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为绘出来的每个 RECT 再在相应的 tRestrict 层和/或 bRestrict 层放置略大一点儿的 RECT, 就可以了。
如下图。

用 CAM350 验证一下。

楼主:
谢谢JQ_Lin , 看来必须要这么麻烦才行.
你的3D图咋显示不盖油呢?

网友:
要想简单点,就把常用的规格制作成为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