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精度超超超高的AD转换器。

楼主(2011-08-03):
呵呵,请问进来的各位大侠们,有谁用过ADS1256或者ADS1255的(24位A/D转换芯片),我最近在用这个芯片来做一个万用表测电压电流电阻,硬件已经搭好,但是无奈程序,,卡住了,,还希望群内的好心人帮忙解决困惑,对了我用的的是STC12C5A60S2芯片控制的,现在主要是纠结在不会写它的SPI,以及不知如何从ads1256中读取数据,拜,托,了。

网友:
标题党。

24位精度超高?

ti有31位的ADC

网友:
网上很多这种程序,对照时序图,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多少钱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8美元一片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侠既然用过32位的AD,那24位的一定小轻松啦,那就拜托大侠出手相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跟adc位数没什么关系,认真看手册的时序   操作方法,    多想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我在学习中,手册看了多遍,还是有点不行啊,哎;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心急,慢慢看。自己弄出来的才最有帮助。

网友:
csdn有程序,难点不是在程序,而是模拟部分

网友:
基准源可千万不要是TL431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听不懂,呵呵,我只负责程序

网友:
用24位够了

网友:
24位ADC模拟部分可不好伺候,搞不好就是飘飘飘

网友:
我没用过这个,楼主有写入读出经验吗?不过我觉得找个类似I2C的写入读出时序改改就行了啊。都大同小异的,研究好延时函数。

网友:
速度会不会慢啊?

网友:
哈哈,师弟在搞类似的,研究了两个周的SPI,有点眉目,天天被我问“搞的怎么样了?”。不过用的芯片是CS5460,基准内置,芯片初始化确实挺麻烦的,还有校准指令,这会子正在搞,我是督工

网友:
TI的这种AD操作感觉都差不多

不过我只用过ADS1115这种16位的,很好用,逢人就推荐,呵, 不过想在网上找到程序,好像目前还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F:
24位adc模拟部分可不好伺候,搞不好就是飘飘飘

正解,从电源开始折腾

网友:
电源 基准 滤波 布线 都得做好

网友:
STC那个片子不是自带了SPI接口么?需要调整什么啊?

网友:
我用过,想当年用它做的东西,跳最后一个字

网友:
24位的ad.  可以说 模拟部分 做出来效果好的,  寥寥无几。  高精度的东西不是  用了就能到达 24bit ,好马配好鞍, 每个部分都要精确设计。

注意是 精确 而不是过度设计。

网友:
Δ-∑的ADC还是比较容易达到较高精度, 用过AD7799, LM385做基准, 就几个uV的跳动, 用STC的8位SPI估计调不出来, 时序不容易满足24位串行数据的读写, 建议用口线模拟, 要连续24位地操作.

网友:
不至于的,一个协议而已

慢慢来哈

都是新手

网友:
我是来看结巴的。

网友:
24BIT的AD,能用到20位就非常出色了,模拟部分搞死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侠,请教一下,我今天程序写出来,数据是能显示了,但是不是很稳定,数据一直在跳动,求解释,如果能显示数据的话,是否就可以说明我写的SPI协议没问题了呢??求解释,,楼下有人知道的,请留言,谢谢

网友:
做过ads1112的测试程序,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LS是做SF6测试仪?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啦!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H:
ti的这种ad操作感觉都差不多
不过我只用过ads1115这种16位的,很好用,逢人就推荐,呵, 不过想在网上找到程序,好像目前还没有

请问ads1115价格如何?谢谢

楼主:
求解释啊!!!!!!!!!
为什么我ads1256测出数据后在5110上显示的数据会不停的跳动,虽然其中有一个真实值,但其他的不是啊。各位大哥大姐,救命啊!!!!!!!

网友:
跳是对的,说明你真的读到了它的转换结果了---至少读到一部分. 如果它不跳,那一定没有读到.

网友:
24bitADC想搞到不跳的程度得消耗不少时间和精力的。布线的影响也很大,一般这种ADC的SPI都是用光电隔离通讯的,减少对ADC部分的共模压差。目前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把7705搞到只跳1个字。

网友:
模拟部分是最重要的 前级信号处理的差采集的信号就会乱飘 你加下数字滤波吧

网友:
这个算是标题党了。

网友:
布线,参考源都很讲究。用个好的参考源会好一点。
1255 用过的,好像只能测正电压,我现在用CS5532,拫好用。

网友:
你看看这个代码吧。

楼主:
谢过楼上几位,不过不好意思,我没讲清楚,我的跳它是乱跳,比如说:用电压表测出电压为2.12V,但是它显示一下2.12V,一下12.12V,这是不是正常现象呢?求指导,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过楼上几位,不过不好意思,我没讲清楚,我的跳它是乱跳,比如说:用电压表测出电压为2.12V,但是它显示一下2.12V,一下12.12V,这是不是正常现象呢?求指导,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I:
谢过楼上几位,不过不好意思,我没讲清楚,我的跳它是乱跳,比如说:用电压表测出电压为2.12v,但是它显示一下2.12v,一下12.12v,这是不是正常现象呢?求指导,谢谢,谢谢

你这样说  说不准的 因为不知道你的系数 你应该看能稳定多少个bit位

网友:
看评论都收获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J:

稳定多少位,这个,如果我换到低档,貌似可以稳定的显示如真实的电压为0.23V(万用表测得),我的液晶上一下显示0.2354v,一下显示10.2354V,换成高档的话,连小数点后面的几个数也在跳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感觉你的显示处理部分有问题呢,一般AD在怎么“飘”好像没有你这么夸张,看看你的运算过程吧,或者干脆显示十进制数据比较直观

网友:
应该是你程有问题。。。在怎么飘也不会像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等到1255转换完就去读取了,读出的是乱码?先降低读取频率试试。你看看42楼我给你的参考程序。

网友(2012-04-19):
注意PCB走线和基准源,其他的应该很不难的,时序嘛,相对就好处理很多了,可能是初始化序列的配置问题需要花费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