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仿真】[MicroCap][001]——高边电流检测

楼主(2011-08-03):
因为有计划自己设计个线性稳压电源,又打算把MicroCap好好学学,所以干脆就定个计划,每天至少做一个电路的仿真。
发到这里来,也可以作为其他人的参考。
=============================================================================================

高边电流检测IC有很多好几家公司在生产,但有时为元件成本考虑,往往会利用剩余的运放部分来实现。

下面两个图是相同的电路:

1、仿真负载(电流)变化与电压监视输出的比例关系,线性很不错。
负载从10欧到1欧,步进0.1欧。10欧以上也仿真过,这里只是为了观察方便。

2、仿真温度变化对电路的影响,80多度就不行了。

网友:
高边电流检测对电磁辐射干扰特别敏感,对于用在要对抗电磁干扰的地方,要非常小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过处理好就可以了。而且也不打算用在那种情况下。

回复 网友B:

俺才不管什么主流不主流呢。俺需要,好用就成。

话说俺非常讨厌电话的那么多功能。真要是出事了,打个电话都要折腾半天,机会就溜走了。

讲座就算了,自己都学不过来,俺很笨的,记忆力又从小就很差。

有什么问题在论坛里交流好了,或者你干脆出个简单的题目,俺给你解答每个步骤。

啊哦,昨天的每日仿真还没发。。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什么是高低边电流检测。

LZ你要每天发,我就每天看;相信硬件理论肯定会有所提高的!

网友(2012-03-04):
那个三极管不是很懂诶~~~求指点

网友:
ZXTC1009可以看这个芯片资料

网友:
实际搭起来的电路不一定如仿真一样好,至少用普通OP搭起来电路根本检不出电流,用轨至轨OP价格又上去了,还不如用现成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总是能分享一些非主流的软件,让我们开了眼界!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好像没软件使用的过程和方法, ...

呵呵,MicroCap可不是非主流啊,
MicroCap 、IsSpice 、Semtrix 都是和 Pspice 同时期出现的,都有一定的优势的。。。

补充内容 (2012-3-26 18:20):
写错了,是Simetrix

网友:
貌似第一次听到了,长长见识

网友:
LZ强大向你学习

网友(2012-05-13):
简单介绍下microcap的功能呗

网友:
高手太多了!看来还是男人做电子厉害!

网友:
进来学习了
不错a

网友:
花生强大,学习啊

网友C:
这个帖子完全看不懂,楼主仿真了啥?楼下又学习了什么东西?????

要我说吧,楼主这个电路能不能用完全取决于运放的型号,一般的运放是不能用的,共模电压范围不够。R2R运放一般指的是输出R2R,输入也是R2R的运放要7块钱以上了,还不如用个电流检测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完全看不懂,楼主仿真了啥?楼下又学习了什么东西?????

要我说吧,楼主这个电路能不能用完全 ...

5V以下MCP6001就可以了。

网友:
6.3V以下输出,我用LM358搞过,能用,当然运放供电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完全看不懂,楼主仿真了啥?楼下又学习了什么东西?????

要我说吧,楼主这个电路能不能用完全 ...

仿真了的是电路,看了下线性。

对于俺来说,学习了那个三极管的使用。

关于运放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前面也有人说了。

话说一定要用在运放供电和系统供电为同一电压的情况下么?那样的话,设计的思路也太窄了。。

网友:
求花生解释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D:
本电路其实是个电压-》电流的转换功能,三极管为何要如此用?增加驱动能力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本电路其实是个电压-》电流的转换功能,三极管为何要如此用?增加驱动能力吗? ...

本电路的精髓在于:利用放大器虚短,让Vr3=Vr1,这样流过R3的电流就与R1成比例,检测流过R3的电流就可以知道流过R1的电流。慢慢体会吧。

网友:
改用结型场效应管的话测量结果会更准确,因为双极型三极管有Ib。运放的输入特性也会直接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电路的精髓在于:利用放大器虚短,让Vr3=Vr1,这样流过R3的电流就与R1成比例,检测流过R3的电流就可以 ...

嗯,明白了,如果反馈要接到同相端,此三极管正好也起到了反向的作用,这样电路就不会自激了,

网友:
学习啦,不过高边电流检测应用场合呢?低边电流检测应用场合及各自优缺点?不知是否可以列出

网友(2012-12-15):
没看明白,这个真没搞过

网友(2013-08-07):
我一般是这样处理:高边小电流,用0.5-2r取样,2路10位ad运算,大电流就单电源霍尔,简单至上

网友:
电路有点读懂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3-09-23):
不知道华生老大这软件哪里下载的?

网友F(2014-09-05):
我的系统是150V的高压,有没有什么芯片能做这么高电压的高边电流检测呢?

网友:
也想学学 MicroCap。

网友(2014-11-04):
引用 网友F:
我的系统是150V的高压,有没有什么芯片能做这么高电压的高边电流检测呢?

运放供电跟着浮动起来就好做了。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什么是高低边电流检测。

网友(2018-09-30):
MATK,高边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