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限位开关自动归零的想法.可行否.

楼主(2011-08-03):
我想利用限位开关来实现三轴的自动归零,具体想法是这样的,
先让X轴移动到限位状态,然后控制X轴再向后移动0.5毫米,移动后的点就是零点. 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移动Y轴,Z轴.

不知是否可行,Mach3里是否可以设置.

这里关健是EStop信号,不知莫老大的电路里在EStop状态是否可以强行控制电机移动.

网友:
就是回原点,每次开机或着按了“急停”都必须做的。

楼主:
那如果进入到急停状态,该怎样才能移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进入到急停状态,该怎样才能移动呢.

只要按“急停”,所有运动轴,包括主轴,都迅速强行停止!哪能移动?
数控系统都有回原点这个功能。

网友:
应该可以吧,你看看那个对刀功能,然后把限位信号当做对刀信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限位开关X++,X--,Y++,Y--单独控制,应该限位触发后应该能反向移动,现在大部分控制板都把X++,X--,Y++,Y--,Z++,Z--合并成一个信号了

网友:
限位开关并不是一个刚性触发
而是有一定弹性的
所以
就算想要类似思路
也不能用目前的开关

网友:
我控制的步进电机就是这么归零的,但是有点误差,不能每次都到同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