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数码管动态扫描轻松搞定,分享一下我的扫描方法

楼主(2011-08-03):
其实动态LED扫描跟扫描的位数多少是没什么关系的,就看你怎么驱动,
一般的驱动方式是逐位扫描,这样就把扫描驱动做得很死,当数码位数多的时候,整体亮度提不上去,而且光暗不一,举个例子吧
当数码位有32位时,你就算是每一位1mS扫描一次也会产生闪烁,而且亮度极低,根本就没办法应用
可是单片机就算最快也不能打破这种界限.就好像有钱不能用的感觉.

我现在说我的驱动方式吧,我用的是逐段扫描方式,意思就是跟逐位扫描的方式反转,举例来说吧
当数码位有32位时,我先段点亮segA段,然后把32位数码的各segA提取出来整合为对应着每位数码的4字节,然后把这4字节通过595传出去,
那样的话,把8段扫描下来也只需要8mS,其中把32位数码的segA提取出来整合为对应着每位数码的4字节的时间其实是占用很短的,那样只要你硬件设置合理的话,跟驱动多少位还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亮度也很足够

网友:
不错,不过要是要用到这么多的话,就用专用芯片了

网友:
这么多,单片机没什么资源去做其他事情了吧

网友:
创新思路

网友:
一颗芯片搞定啊,单片机只要送数据就好了

网友:
妙招,显示位数多时很实用。

网友:
哇  原来可以换个思路这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多,单片机没什么资源去做其他事情了吧

怎么会没资源呢,32位数码管传数用spi也就传4字节,你就算用很低速的单片机,模拟spi的话,消耗的时间也短得很,不明白兄弟你扫描led时到底是做什么去了

网友:
这个就是在用595的数量来换显示效果吧

网友:
有点像LCD的算法,算法比较复杂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想法不错,但是实际起来就像13楼说的算法比较复杂。
我的做法是固定的1/8Duty,比如用595,只用一片595做位选,LED以8位分一组,一个595一组LED的段数据。
即如果有32位,就用4片595负责段数据,加上一片位选共5片,这样编程要方便些。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哦。。。。。。。。。。八个数码客管以上的话比一位一位的扫好。。。

网友:
good,有没有例子?

网友:
32个1位的?多位数码管共用段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点像lcd的算法,算法比较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这种想法不错,但是实际起来就像13楼说的算法比较复杂。
我的做法是固定的1/8duty,比如用595,只用一片595做位选,led以8位分一组,一个595一组led的段数据。
即如果有32位,就用4片595负责段数据,加上一片位选共5片,这样编程要方便些。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个就是LED显示屏的思路

网友:
妙招,玩VFD试一下,这种方法限流电阻要接到位选上,算法没有多麻烦,虽然同是1/8扫描,不过逐段比逐位的闪烁感要小,逐字扫不管扫频多高,人运动时都能感觉到闪

网友:
如果没有595...........

网友:
恩恩,想明白了,4片595控制32个数码管的1段,那么8段的话就要另外的选通信号,走线好像有点儿偏多。。不过这个思路的确很好~~

老陈的办法也挺好,虽然还是扫描32位,但是用4片595补充了亮度~~

学习了,顶!!

网友D:
每个段一个电阻,每位八个电阻,32位256个电阻,要不然亮度不太均匀

网友:
这个思维不错

网友:
分组的方法不错。

网友(2012-02-12):
回复 楼主:

我做的22位的,逐位扫描,亮度已经不行了

网友(2013-12-02):
思路很好呀

网友E:
方法早存在,只是楼主现在才明白。

简单说,就是躯动七个三十二段的L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段一个电阻,每位八个电阻,32位256个电阻,要不然亮度不太均匀

不需那么多,只要 32 个电阻便成。

由於每一个数码管七段中任何时间都只有一段会点亮,所以用一个串接在共同极上的电阻便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法早存在,只是楼主现在才明白。

简单说,就是躯动七个三十二段的LED。 ...

不要这样说,打击别人积极性,最讨厌这种什么都懂得口气,另外仔细看楼主的帖子你会发现楼主用的数码管是八位的

网友:
我并没有打击别人的念头,LZ的是 2011年的帖子。以上只是说明LZ的方法早已存在及广泛被应用。

网友:
>> 仔细看楼主的帖子你会发现楼主用的数码管是八位的

七段+小数点的数码管可看成八位三十二段来躯动。

网友:
这样的话驱动32个数码管的画和位扫描需要的595的数量是一样的对吗?但亮度已经提高了是这样吗?
如果是驱动32个数码管的话无需要这么费劲,一片HT1632搞定

网友:
好办法,解决了多位扫描的问题

网友:
我一直这么用,一次偶然的机会,同事设计错了。。后来思路转变一下,原来这也是种不错的方法。

然后16个数码管以上都是这么干,扫段,不管多少个数码管,只要扫8次就够了

网友:
思路很好,借鉴一下

网友:
跟LED点阵屏驱动控制原理类似..
与分组驱动比较起来,在算法上相对要麻烦点儿, 每1/8Duty时,都要重新提取位码数据(如果位数比较多的话,这里稍微耗时点儿)
同时,这种方式所需求的电流也会大点儿。

网友(2015-10-29):
说白了就是驱动8*32的矩阵LED,逐字扫是每次点8个LED,分32次点;逐段扫是每次点32个LED,分8次点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7-06-19):
方法很新颖,但是实际应用会用到这么多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