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着跑着好像飞了,finshi里面有什么现成的命令可以用一下看看么?

楼主(2011-08-04):
程序跑着跑着不打印了,也不知道死到哪里或者是否飞了。

板子就在我们家跑的,我觉得飞了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本来没加finsh,现在是不是需要加上然后看看函数死在哪里了?

请问有没有哪些finsh的函数检查这些情况比较清楚一点,谢谢

另外,上回ffxz展示的现实各个任务运行情况的图形界面是拿啥做的啊,有没有现成的可以用的现在,我也想看一下我实际系统的运行情况。

网友:
死掉了,rtt目前只提供了基本的输出寄存器,显示线程列表方式,有串口就会看到相应的输出。当系统挂掉时,finsh也不能够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