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I+SDRAM 跑NIOS芯片温度这么高?

楼主(2011-08-04):
CII + SDRAM跑Nios核。 主频跑到150M

芯片CII 和 SDRAM温度都觉得很高, 1.2V内核电压用的是1117-1.2的LDO,温度也是很高!
系统正常工作,没有异常。 外围都是输出IO,没几个输入。输出的也是用245缓冲过。
本身功耗有这么高吗?
大家使用过程温度大概升有多少?

网友:
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FPGA中部分引脚用了但没有接设备,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将暂时没有用的引脚设置为高阻即可。

楼主:
基本都用,都是输出的多。 输出带了245缓冲的。 输入IO没几个了, 不用的都设置成了弱上位输入。
量了一下1117-1.2的芯片,有60度的温度。。。 还有一路电源3.3V的倒没有多少温度。

网友:
看了用了多少LE咯,如果资源用到了80%左右,那自然会很烫的。

楼主:
资源利用了75%,我试过写一个空的程序,没有任何资源的。 把IO口都不用, 者设置为弱上拉。 这个时候温度就正常了。。。

楼主:
测量了一下1.2V的电流为240mA左右

楼主:
240mA的内核工作电流,需要用什么LDO芯片好呢? 现在用的1117-1.2这个芯片发发热很严重。 供电IN是5V,这样算都差不多 0.9W了。。。。

请推荐一个好用的芯片。

网友:
方法不对,用dcdc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都用到了75%了,发烫是正常的,VCCINT消耗的电流是大些。
不信你可以用quartus的功耗tool去看下

网友:
VCCINT 电流和你FPGA 的逻辑的多少以及工作频率多高有很大关系。和IO关系不大。

网友:
PLL有关系,这东西耗电。还有就是电路板没做好,干扰振荡严重发热。

楼主:
谢谢各位意见!

现在只能加个散热片加大散热。 现在只一个问题是电源芯片也是很热。 原来是用AMS1117-1.2 TO-223的封装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供电方案?

计划用 FAN1587AD-3.3 输出3.3 再一级 FAN1112输出1.2V, 这样的方案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你还是换个电流大一点的LDO吧,其实你在设计之前应该估算好功耗的。
用linear的开关电源也可以,LT1963,不过就是外围多了电感。

另外想办法看能不能精简你的代码了

网友:
1117有1.2V的吗?

网友:
1.2V从3.3V转出来就可以了。分担一下发热。

楼主:
1.2V从3.3出来也只降了10度。 原来1117-1.2从5V下来温度到60度, 改3.3进降到50度。 但3.3那边相应也升温了。

改成FAN1112 FAN1587 且用的是TO-252的封装。 温升应该没这么高才对, 但实际测量还是这么高的温度。

精简不了太多代码了。 加了一个Nios的软核。 再写了几个IP。。。 EP2C8Q208的芯片,已经点用75%资源,用qii估算是392mW总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试一试开关电源吧 LT1963 这个可以到3A(这个只能解决Power IC不是很烫,FPGA还是会发烫的,要不就加散热片好了)
1.2V的LDO 从5V降到1.2V肯定会很烫啦。。。

网友:
ldo木有办法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LT1963也是LDO吧? 我现在用的这个FAN1112,TO252的封装也有1A电流了。 我现在也就240mA左右。 电流应该有余量的了啊。

楼主:
FPGA我已经想办法加上散热片了。 现在要资料这个供电问题就行。 DC/DC的话用哪一个比较划算点? 体积尽量小最好

网友:
不加nios那?  个人猜测还是会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加nios那?  个人猜测还是会发热!

不加nios当然不会发热, 功率少了很多。 电源芯片也没什么温度的。

网友:
缺德方法: 并联2个1117

厚道方法:换DC-DC

网友:
其实还有个方法就是在板子上做LDO的散热区。,LDO周围搞一块大点的区域,喷锡,打一些孔。热阻下来以后LDO温度就能下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现在除了换DCDC没找到更好的办法了。。。 原来没考虑到这个VCCINT功率会上去这么大。。。 一直搞错了以为VCCIO功率大呢。

准备用LTC1775的DCDC芯片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玩意儿还算很小,Stratix V的VCCINT 要32A的电流呢
DCDC用linear的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fpga我已经想办法加上散热片了。 现在要资料这个供电问题就行。 dc/dc的话用哪一个比较划算点? 体积尽量小最好

只是这个FPGA供电  推荐RT8008  输入5.5V     95%效率  体积小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fpga我已经想办法加上散热片了。 现在要资料这个供电问题就行。 dc/dc的话用哪一个比较划算点? 体积尽量小最好
只是这个fpga供电  推荐rt8008  输入5.5v     95%效率  体积小多了
240mA左右的电流,这个芯片不会发热吧? 稳定吗?

网友:
像你这样的情况 发热应该很正常 你的时钟还是比较高的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sdram ,150mhz 快到极限了吧。
请教楼主时序是怎么约束的??!!
电源的话最好选用dcdc,因为效率高  ,缺点是需要外围器件(电感,二极管等),占用版面面积

网友:
好像楼上有人提到linear 的电源芯片,应该是很好的 看到altera的官方开发板都是用的他家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