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负两端的接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2011-08-04):
(无正文)

网友:
输入保护

楼主:
两位大牛,能够讲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这种一般用在电压MIC输入电路,防止拨插瞬间损坏OP

网友:
防止输入电压太大损坏芯片。

网友:
楼主只要在输入端加一个很大的电压,或者正或者负,就会发现其中一个二极管一定是导通的,这就是输入保护。

网友:
输入电压的绝对值大的时候 两个二极管里面会有一个导通  顺便说一下 这个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     他的导通压降并不是普通的0.3或0.7.而是后面运放的安全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压保护,当电压过大时,这两个二极管就会有一个会导通,过高的电压就不会加在运放上了,对运放形成了一个保护,否则,过高电压电流会烧坏运放。

网友:
二极管是导通的,运放的正负两端的电压就是二极管的压降,保护运放。

网友:
保证差分电压在0.7V以下

网友(2011-09-04):
高低过压限制

网友(2011-10-15):
并联的是二极管,如果是稳压管就需要串联。

网友(2012-08-11):
到底是普通的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呢

网友B:
就是限幅。在负反馈状态下两端虚短,二极管不工作。一旦有出线性区的苗头,马上当头棒喝并进行粗暴的干预。堪称称职。
故而,该类型运放较难用于比较器之场合。譬如OP07家族以精密、高Aopen见长,内部皆有此保护之举。324/358之流则没有。

原因:改错别字。

网友(2014-06-07):
運放輸入保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限幅。在负反馈状态下两端虚短,二极管不工作。一旦有出线性区的苗头,马上当头棒喝并进行粗暴的干预。 ...

那这两个二极管就应该是平常的二极管,而非稳压二极管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这两个二极管就应该是平常的二极管,而非稳压二极管对吗?

当然是普通的二极管了。稳压二极管这样接也是普通二极管的效果。弄懂保护的原理,就知道要选什么样的二极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限幅。在负反馈状态下两端虚短,二极管不工作。一旦有出线性区的苗头,马上当头棒喝并进行粗暴的干预。 ...

TI的OP07,并未看到内部的钳位二极管啊。莫非是用三极管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普通的二极管了。稳压二极管这样接也是普通二极管的效果。弄懂保护的原理,就知道要选什么样的二极 ...

嗯,谢谢大神解惑,差点别前面的人弄迷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I的OP07,并未看到内部的钳位二极管啊。莫非是用三极管代替的?

就是拿三极管代替了。在集成电路里经常拿三极管来代替二极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就是拿三极管代替了。在集成电路里经常拿三极管来代替二极管的。

哪几个三极管的组合是呢,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几个三极管的组合是呢,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
保护运放。。。。。。。。。。。。。。。。。

网友:
限制输入共模电压

网友:
弄懂保护的原理,就知道要选什么样的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限幅。在负反馈状态下两端虚短,二极管不工作。一旦有出线性区的苗头,马上当头棒喝并进行粗暴的干预。 ...

仔细想了一下,确实啊。这种内置钳位二极管的运放确实不适合当作滞回比较器哦,幸亏我的应用精度不高,而且不喜欢用OP07这类8脚单运放。
LM358果然没有哦

网友:
运放对差模电压有要求,太大会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