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耦合电路?(电力线载波模块前端的,看了几款,几乎都是着呢设计的~~~~~~~~)

楼主(2011-08-04):
电力线载波芯片PL3106 前端的一个耦合电路,(信号频率是120KHz)
如图所示,工频的220V交流电从电力线下来,经过谐振电路,谐振频率是120KHz,经过耦合线圈后送给后的电路。

疑问:标注的线圈匝数比是10:15 ,10是在“强电”(实际经过谐振后50Hz的工频应该进不去,应该已经不是强电了吧?)接入侧,15是给后面的,对这个线圈不是很懂?

线圈发个图:  很小的 很轻的

接收信号的时候是从左端进来,难道需要放大?
发射信号的时候是从右端进来,难道需要衰减?  发射这块是载波芯片经过功率放大电路之后通过这边耦合出去的

还是仅仅是把信号“耦合”来而已,不谈放大或衰减,但是手册上明文规定10和15接的位置

网友:
耦合的线圈,不就是变压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耦合的线圈,不就是变压器么?

我对放置的顺序不解?10在左侧,15在右侧

网友:
负载或者说阻抗不同啊。

楼主:
查了回复【3楼】huayuliang  花生
负载或者说阻抗不同啊。

查了下电路书,这玩意还挺复杂的,(等效阻抗 Zl' ) : (负载阻抗 Zl ) = (N1 / N2)^2

应该是考虑到功率的要素啥的这样设计的

网友B(2011-10-12):
回复 网友C:

楼主考虑的好多呀~~~我都看了下好像东软的用的是1:1的,还有好像说这是高频变压器所以50HZ是不通的。

网友(2014-05-2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50HZ应该是直接被电容给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