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S外部单端时钟源设置

楼主(2011-08-04):
LM3S6911可以采用外部单端时钟源吗?我是否可以在OSC0接48MHz有源晶振?SysCtlClockSet()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

SysCtlClockSet()如何设置?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48MHz,你不需要接这么大的晶振吧,可以用PLL倍频,详细资料可以联系我QQ:157736409

楼主:
回复 网友B:
48mhz,你不需要接这么大的晶振吧,可以用pll倍频,详细资料可以联系我qq:157736409
我先在就用的PLL,运行在50MHZ,问题是UART无法锁定在1.5Mbps。

楼主:
按照UART 1.5Mbps计算,系统时钟在50MHz(用PLL)
BRD = BRDI + BRDF = UARTSysClk / (16 * Baud Rate)
BRDI=2;BRDF=0.0833
UARTFBRD[DIVFRAC] = integer(BRDF * 64 + 0.5)=5.833=6

网友: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
如果要外接晶振就用这个函数配置,修改最后一项的6M为外接的频率.
但是最后一项的参数,至少lm3s8962只能从1M到16_3M,如果使用48M可能不能正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