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没有单片机的太阳能电池板追逐太阳的构架

楼主(2011-08-04):
先上图吧

说明1  者东西是我一个师弟做的,不过解决方案都是我想的,首先向我师弟表示敬意,就是说我不是拿师弟的成果冲自己的,类似于转载说明出处吧
说明2  能实现自动追逐太阳,没有用单片机,因为当时我大二他大一,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就是我在做了,他只有打酱油的份,所以就没用单片机。
说明3  图片行可以看出有四个光敏电阻,这个实现光信号称传入通过一个过零比较器来判断那边的光照比较强一点让后控制步进电机来运动。
说民4  步进电机的控制是我最得意的部分,用555做方波发生器,让后进入四位的移位寄存器,后面加达林顿管坐驱动,效果很好。只是当时不知道要将电流减半,所以在待机的时候电机有点发热。
说明5  实在不知道这种帖子应该放到哪里,纯输电模电搭起来的,好像没有专门的区所以只好放在其他单片机里面了、

网友(2012-05-08):
机械部分做的精致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挺好的想法,不过如果用直流电机加减速器(丝杆齿轮)的方式来代替步进电机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
得不偿失

网友:
你可以买一块100w的太阳能做实验

网友:
看看你转动角度需要多大成本和能量,转角后能比不转角度多得多少能量,你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