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33MHZ 全向天线

楼主(2011-08-04):
求推荐433MHZ 全向天线! 想要100根左右。性价比好的,哪位火腿了解啊?

网友:
我是菜鸟,就不能帮你解答了。我也想知道。433M定向天线 全向天线推荐。恳请大侠帮忙。呵呵。。。

网友:
433M的弹簧天线,全向的,2块不到!
大小规格有好多种,看你安装空间大小了

网友(2011-11-07):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就不能帮你解答了。我也想知道。433m定向天线 全向天线推荐。恳请大侠帮忙。呵呵。。。

好像试了弹簧天线,感觉还是有方向的

网友:
全向天线范围太大了,400M的从十几厘米到7米长度都有,有手持用的也有车载的,也有架楼顶的,你大致也说个几何尺寸。
如果是要求不高的手持用橡胶天线,随便找个卖对讲机的找厂家进些就可以,说清你的连接头类型,比如sma公母头。
要求高的有小日本的钻石天线,傻贵,手持天线也基本200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就不能帮你解答了。我也想知道。433m定向天线 全向天线推荐。恳请大侠帮忙。呵呵。。。
好像试了弹簧天线,感觉还是有方向的

何为全向天线?弹簧天线是典型的GP天线,辐射场在侧面最强,天线顶点与低下几乎很弱。理想的全向天线是否存在?

网友:
理想的点源天线不存在
不过可以用一个长度小于波长很多的导线近似代替点源天线获得类似皮球一样场强的效果,只是增益。。。。。。。你懂的,-20dbi以下吧

网友(2011-12-09):
回复 网友C:
理想的点源天线不存在
不过可以用一个长度小于波长很多的导线近似代替点源天线获得类似皮球一样场强的效果,只是增益。。。。。。。你懂的,-20dbi以下吧

那么能在400-460M 上增益随频率平坦的全向天线是不是增益就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