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的接口问题,到底可不可行??(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8-04):
这是我设计的CCD扩展板,板子上有AD和CCD,以及给FPGA供电的5V电源,板子上的32个header直接连接在FPGA的IO上,本人想通过FPGA完成对CCD和AD的驱动和控制,以及后续的数据处理。本人困惑的是这套方案到底是否可行,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这图画的有些不怎么好

网友:
困惑太多的关键是没有 信心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只是初步画的,后来还有很多调整

网友:
供电的接口倒是可以,FPGA的连接你要小心点,一般来说,这种I/O接口都要经过处理的,电平匹配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对芯片的保护,当然在处理这类接口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芯片的速度,否则延时会影响时序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