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拟电路的脉宽检测-LED惰性输出指示!

楼主(2011-08-04):
现在要用到检测频率输出到LED(IO点)指示,严格地说是输出到IO,这里仿真用LED代替而已;)输出必须要有惰性,也就是滞后输出,频率瞬间变化不能表现出来。频率检测不能太精确,在一定频率范围内输出不能有变化。
    想用目前思路,不知道这个电路可以否?高手拍砖哈。

(原文件名:模拟-频率指示器.jpg)

附上PROTEUS的电路图。

楼主:
自己顶下,莫不是都研究数字电路去了

网友:
LM331的速度就是慢,刚好满足你的需求。我需要高速检测频率,因此放弃了331。

331电路那里需要精密电阻,温度特性好的。Rs可能需要电位器,用于校准。

网友:
说实话。楼主要求没看懂。一会说脉宽。一会说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楼主要求没看懂。一会说脉宽。一会说频率。。。
本想以脉宽检测为主,可331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因为我要测的占空比变化不多,所以退而其次测频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楼主要求没看懂。一会说脉宽。一会说频率。。。
本想以脉宽检测为主,可331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因为我要测的占空比变化不多,所以退而其次测频率了。

脉宽检测可以做积分,也是得到电压。可是你F和D都在变化,那就不好玩了。只能靠单片机来捕捉了。

如果简单的做D是否大于或小于50%检测,那么可以有更简单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