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能解决一下JZ4725B的nand配置启动问题

楼主(2011-08-04):
我使用了JZ4725B作为主控,用的是君正FTP上的usb_boot的程序和源码,但我板子上用的是32MB的nand 和其开发板上的不一样,我用FTP上提供的4740和4750的启动代码的症状是这样的.4740不能启动,4750的能使用USB的boot命令,并且也进入到BOOT里,打印的提示也可以,但是用NAND的查询命令nquery 无法读取正确的ID号,所以启动NAND是错误的,串口也一直不正常,打印的字符时有时无的,有时是半段的字符。
    我用linux编译了FTP上的几种源码,都不能完成读取nand ID ,不知道哪位能够解决一下我的这个问题?
    NAND使用的三星的,512字节的,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反复看过了,并且在中间有一次我还操作正确过两次,能读ID,并烧写过一次UBOOT.bin文件,但是这次正确后第二天再启动就又不能操作nand了。

网友:
LZ的JZ4725B多少钱一片买的?

只用过4740,所以不好意思啦,暂时没法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