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模拟量采集 是使用的什么参考电压源 ,msp430芯片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楼主(2011-08-04):
我使用 内部2.5V参考电压源 ,
测得的 数值为0x25C  转换为 十进制数为:604;
604/4096 *2.5 = 0.36,但万用表测得数为 0.47,为何差这么多?

网友:
用外部参考试一试,一般来说外部参考好一些。

网友:
自制稳压电源用来做参考还是不错的,要多加几个滤波电容才好

网友:
用外部的吧,用TL431自制不错,我是用TL431定到3.5V的

网友:
我觉得如果板子的地没处理好的话,用片内ADC都比较恼火。而且电源电压没有经过稳压芯片稳压的话,2.5V和3.3V都是不稳的。建议板子一定要用稳压芯片处理电源。

网友:
上面没说完,就是使用稳压芯片不光是ADC好弄,也对整个系统很重要。不然电源波动一大,单片机就完了。。。

网友(2011-09-15):
楼上说得对,不过简便点在VCC输入那加个二极管也行,用管压降避免电源波动。还有片内的2.5v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吧,而且如果没有稳压芯片的话用外部电压还是没内部的2.5v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