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FPGA的循迹小车

楼主(2011-08-04):
开源代码+图片

循迹小车图片 (原文件名:智能循迹小车.jpg)

设计思想:
智能循迹小车主要由单片机模块,FPGA模块,自动寻迹模块,电机驱动模块,显示模块组成。单片机为主控模块,接收并判断各种信号,控制电机驱动。FPGA处于电路的中心地带,主要起连接作用,接收寻迹信号,并将其传送给单片机。在智能寻迹小车系统设计过程中,用L298N驱动两个电机,当产生信号驱动小车前进时,是通过寻迹模块里的红外对管ST178是否寻到黑线产生的电平信号通过LM339再返回到单片机,单片机再根据程序设计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判断送给电机驱动模块,用以实现小车自动寻迹功能。整个过程通过FPGA板采用液晶显示屏1602来显示小车运行状态。

楼主:
任务要求
1、自行设计、制作寻迹电路板;
2、采用所制作的寻迹电路板、控制板(即单片机_FPGA综合实训板)与实验室提供的小车车体搭建寻迹小车;
3、编写C语言程序,使小车寻迹行驶和遇停止标志自动停止功能。
4.能显示小车运行状态,小车启动前,蜂鸣器提示三声,小车停止后,蜂鸣器播放音乐

网友:
我觉得程序还不错。

但是中间缺乏注释啊。

按照程序里面写的,小车循迹有斑马线,还有十字路口。

楼主是不是应该具体说说那个路线呢??

网友:
用fpga做一个摄像头的应该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程序还不错。
但是中间缺乏注释啊。
按照程序里面写的,小车循迹有斑马线,还有十字路口。
楼主是不是应该具体说说那个路线呢??

这是我们上个学期做的一个项目,挺完整的,我觉得不错就传上来了,这个程序是我根据那个图纸写的,没有图确实很难懂,我现在正在电赛模拟测试中,时间忙不过来,等过两三天我把图画好,程序注释再上传!

网友:
只用一个51能做出这个效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用一个51能做出这个效果吗?

51速度上达不到,只用FPGA可以达到

楼主:
如果用步进电机,会很轻松的跑完这幅地图,但如果用直流电机调试起来会很麻烦,并且根据场地环境不同(摩擦力)而变化,我们用的是直流电机,所以反复调了N遍才完成!

楼主:
大家都觉得这地图太简单了吧,确实如此,但新手练练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车速很快吗? 2M每秒?

楼主(2011-09-07):
没那么快,我想如果车体改小的话能达到那么快
下面是上面地图的加深版,也是我们学校竞赛用的地图

网友:
恩 我最近也在搞循迹小车,不过只用51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原理图贴上来吗?用FPGA来实现循迹有非常大的潜力和可扩展性啊,期待!

网友:
弄个摄像头来玩玩

网友:
是不是每学期都有同学做这个项目?

网友(2011-10-11):
谢谢楼主分享,之前弄了个智能小车循迹,单片机实现,现在在学习FPGA,正好借鉴借鉴

楼主(2012-08-28):
自己帮顶了,现在看来这个还有很大改进,更加智能化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