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内部的AD去做触摸屏

楼主(2011-08-04):
用单片机内部的AD去做触摸屏
触摸屏原理

触摸屏包含上下叠合的两个透明层,四线和八线触摸屏由两层具有相同表面电阻的透明阻性材料组成,五线和七线触摸屏由一个阻性层和一个导电层组成,通常还要用一种弹性材料来将两层隔开。当触摸屏表面受到的压力(如通过笔尖或手指进行按压)足够大时,顶层与底层之间会产生接触。所有的电阻式触摸屏都采用分压器原理来产生代表X坐标和Y坐标的电压。如图3所示,分压器是通过将两个电阻进行串联来实现的。上面的电阻(R1)连接正参考电压(VREF),下面的电阻(R2)接地。两个电阻连接点处的电压测量值与下面那个电阻的阻值成正比。
为了在电阻式触摸屏上的特定方向测量一个坐标,需要对一个阻性层进行偏置:将它的一边接VREF,另一边接地。同时,将未偏置的那一层连接到一个ADC的高阻抗输入端。当触摸屏上的压力足够大,使两层之间发生接触时,电阻性表面被分隔为两个电阻。它们的阻值与触摸点到偏置边缘的距离成正比。触摸点与接地边之间的电阻相当于分压器中下面的那个电阻。因此,在未偏置层上测得的电压与触摸点到接地边之间的距离成正比

计算触点的X,Y坐标分为如下两步:
  1. 计算Y坐标,在Y+电极施加驱动电压Vdrive, Y-电极接地,X+做为引出端测量得到接触点的电压,由于ITO层均匀导电,触点电压与Vdrive电压之比等于触点Y坐标与屏高度之比。
  2. 计算X坐标,在X+电极施加驱动电压Vdrive, X-电极接地,Y+做为引出端测量得到接触点的电压,由于ITO层均
匀导电,触点电压与Vdrive电压之比等于触点X坐标与屏宽度之比。

测得的电压通常由ADC转化为数字信号,再进行简单处理就可以做为坐标判断触点的实际位置。

检测X坐标

检测Y坐标
具体程序见压缩文件

程序在压缩包内

网友:
楼主测试过吗?精度及稳定性如何?

网友:
AD可以干这个 很惊讶

网友:
精度不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还可以!可以做那种触屏菜单!

网友:
有散点的问题没有?

楼主:
上传图片和演示视频,晚上手机拍的有点不清晰!还望大家海涵!

网友:
MARK..亮点在于触摸屏的原理

网友:
mark 电阻式触摸屏原理吗。。

网友:
以前想过,不过大多时候都有现成的控制芯片,这个用的地方不太多

网友:
使用过用单片机内部的AD去做的触摸按键,不是屏,就是现在小家电经常见的那种触摸了。现在小家电的触摸一般都是RC或是AD做的。
原理很简单:有一个500K的方波,人体相当于一个电容,按下时相当于电容并联了,电压就会下降,用AD就直接可以 检测到,再加点抗干扰的处理,感觉还行

网友(2011-11-29):
回复 楼主:
不得不mark啊。。。赞巨牛。。

网友:
专用芯片的原理也是这样的,不过加了很多抗干扰措施而已。
楼主说的这个办法,拿来做手触菜单识别绝对够用了。

网友:
速度不够吧。。。。。用得上触摸屏的也不差那么一点成本吧/

网友:
单片机+触摸屏,高级

网友:
牛魔王,顶起来

网友:
电阻式触摸屏原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告知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
按lz的原理今天用stm32试了下,当触摸时很好用,但没触摸时由于模拟端悬空值跳得非常厉害,想了下无论上拉下拉都有可能不触发,现在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
网上搜了下lz略去了细节现在补上
所有的触摸屏都能检测到是否有触摸发生,其方法是用一个弱上拉电阻将其中一层上拉,而用一个强下拉电阻来将另一层下拉。如果上拉层的测量电压大于某个逻辑阈值,就表明没有触摸,反之则有触摸。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在于触摸屏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此外还可能需要增加触摸屏引线的电容,以便滤除LCD引入的噪声。弱上拉电阻与大电容器相连会使 上升时间 变长,可能导致检测到虚假的触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lz的原理今天用stm32试了下,当触摸时很好用,但没触摸时由于模拟端悬空值跳得非常厉害,想了下无论上拉下拉都有可能不触发,现在不知如何处理。

我遇到了没有触摸会有电压值,测X轴,Y+接推挽置1口,Y-接开漏置0口,X-接开漏置1口,X+接AD模拟输入口,结果没触摸测量会有电压值,不知道还有谁用这种方法做触摸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触摸时不能悬空所以需要检测触摸,确定有触摸才ad,所以才有49楼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513696765 小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没触摸时不能悬空所以需要检测触摸,确定有触摸才ad,所以才有49楼

感谢,早上自己琢磨出来了,后来想起论坛来着,发现一样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楼主, 类似的资料大把,但要做好不容易.

楼主(2012-08-22):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 ...

STC12C5A60S2

网友:
普通IO口还可以做触摸按键呢?

网友(2013-02-16):
mark ,非常不错,可以了解触摸屏的原理

网友:
猜想导电层是栅状结构而非简单的面结构。

网友:
单片机 触摸屏

网友(2013-11-28):
电阻屏原理

网友E(2017-04-25):
终于找到了,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于找到了,诶

Ti cortex-M4 官网有例程,值得参考。

网友(2018-12-20):
很有参考意义。
想试试。
主要是:电池电源场合,能不能做到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