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T有没有延时固定时间的函数?

楼主(2011-08-04):
我想程序挂起0.5秒,虽然使用rt_thread_delay(ticks);是可行的,但不方便,因为不仅要计算ticks,而且在改变系统滴答的时候所有用到该函数的地方都要改动。在UCOS-II中有一个OSTimeDlyHMSM()函数,可以很方便地实现任意时间的延时,请问RTT有没有类似的函数呢?
谢谢。

网友:
rt_thread_delay( RT_TICK_PER_SECOND/2 );

楼主:
回复 网友A:
rt_thread_delay( rt_tick_per_second/2 );

可以是可以,不过我那个0.5秒是随便说的。如果要改成挂起2分31秒123毫秒呢,那岂不是很难算?而且读代码的人也很难读得懂呀。我觉得能有个类似UCOS那个函数就好了,其实实现起来也不难,但用处蛮大的。

网友:
你可以自己包装啊,一个宏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发帖的时间都写完了。
另外延时精度接近系统tick就不会很精确了,一定需要这么精准的延时就得自己想其他办法实现了。

网友:
楼上幽默

网友:
这个是否上次已经提及过?只是每次看到这类想法,我只能苦笑,RT-Thread本身源码就摆在面前,RT-Thread凭借本身良好的构架,能够让它做极细小的改动下,适配大多数的系统,从超小型的MCU,到Embedded CPU(POSIX、dynamic module、GUI、network(FTP、HTTP Server)),如何使用关键在于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