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知道max267单电源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1-08-04):
我用+5V单电源输入信号的地必须接芯片的GND才能工作,偏置2.5V似乎也没有效果。使用datasheet上的方法怎么试都不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3-04-01):
小弟最近也在调这个芯片,不知道您调通了么?
267必须接一个晶振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