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xz,想用DFS文件系统虚拟一个分区,即实现文件系统的文件系统,该如何做呢?请给点提

楼主(2011-08-05):
想实现如下功能:SD卡的FAT文件系统里的一个文件虚拟成一个通过USB可访问的U盘,电脑通过USB可读写,但实际访问的是物理SD卡里的一个文件,而RTT这边可访问整个SD卡,这样即使在电脑里将虚拟U盘格式化也不会破坏整个SD卡里的内容。这个功能较容易实现,只要将电脑端对U盘的读写映射为对SD文件的读写就行,但现在想将这个虚拟U盘文件加载为DFS一个分区,使RTT也可以直接访问虚拟U盘的数据,该如何实现呢?Radio例程里把SPI FLASH也加载为DFS一个分区,是不是把SPI FLASH的读写函数映射为虚拟U盘文件的读写函数就可以了呢?
另外似乎DFS加载elm文件系统时没用使用FATFS的f_mount函数,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似乎DFS加载elm文件系统时没用使用FATFS的f_mount函数"
这时只要搜索一下

你的想法是对的.好多系统中都是这样做的.

既然都实现了把U盘映射到一个文件.那把这个文件再映射到DFS的某个目录不也一样?
RADIO中SPI FLASH 挂载为根目录"/". SD卡挂载为"/SD",你觉得你的系统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谢谢aozima,原来就想不通的地方就是这一点,fatfs能挂载不同的物理驱动器,但要挂载同一驱动器的多个分区似乎不太好实现,这样我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