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的是msp430f169 flash为:60kb,小于 *.d43文件的 84kb,但程序可正常执行,是什么原

楼主(2011-08-05):
使用IAR MSP430 环境编译的 debug可执行文件:prj 2011-8-5.d43 为84k,我使用的是msp430f169  flash为:60kb,小于84kb,但程序可正常执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
.d43文件中还包括其它信息

网友:
同楼上,只能这么想了~

网友(2011-10-15):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使用iar msp430 环境编译的 debug可执行文件:prj 2011-8-5.d43 为84k,我使用的是msp430f169  flash为:60kb,小于84kb,但程序可正常执行,是什么原因?

你烧写到目标板上的可执行文件远远小于84K,如果想知道,在IAR编译器里 点 tools->options->messages->show build messages  t选择 all,然后在 compile或 make时,下面的messages里会出来具体代码段,数据段的大小,这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