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 50K的 发波,,那 PID调节部分 写在主函数中好还是写在发波中断程序里面??有没人仔

楼主(2011-08-05):
1.在主程序搞个标志位,,AD滤波以后丢PWM中   PI

2.在主程序的滤波后面直接PI

哪个做过研究????

网友:
建议还是PI放在发波中断里面跑, 这样控制周期可以相对精确。另外,50K发波啊~~ 周期 20us 不知道是否太短了, 怕你代码多了跑不完。

网友:
如果你用dsp,50k是比较低的频率了。
我的建议是:AD采样滤波和pi都放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