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精度

楼主(2011-08-05):
民用GPS精度只有10米,用在长度1,2米的模型上进行导航可以实现吗

网友:
又不是在1.2米里飞。。。

GPS只是个定位系统,按系统来说是个传感器,关键看你想怎么飞,及整个飞控系统的设计。。。

网友(2011-12-29):
你要在大范围应该就可以,不要求高的航线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