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f发回的数据中只有时间格式不对,大家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1-08-05):
$GPRMC,030035.602,A,纬度,N,经度,E,0.000000,,050811(日期),,*15

哒哒。。。。。030035.602位置不应该是时间吗,格式HHMMSS,,,但是怎么是个这么纠结的数啊,,,,

网友:
03+8=11点,00分钟,35秒。不知道对不

楼主:
额,,,大概是这个点测的,,,,我在弄下试试

网友:
就应该是这个格式吧

如果没弄错,时间是UTC,世界协调时
要换成北京时间,+8.然后对24取模

楼主:
嗯,时间是对了,不过经纬度又悲剧了
,V,36000.0000,N,72000.0000,E
大侠给解析下啊,,,,,

楼主:
貌似是搜星问题,╮(╯▽╰)╭,等下去公园测下,

网友:
A,好像是没定位吧,应该是V

网友:
回复 网友A:
a,好像是没定位吧,应该是v

应该是A表示已定位,V代表未定位,

另外时间是0时区的,

楼主:
嗯,刚才就是显示V,经纬度也不对,
现在正常了,刚才测了3个小时数据一直正常。

估计是GPS搜星时间不够,搜的卫星太少,无法定位。

网友:
以前看到的都是0区的,不知道现在怎么这么多修正过时区的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为什么每次连接后星历显示都是06年呢,难道不能保存上次搜到的正常时间吗